[焊接] T12手柄,支架

楼主(2021-12-15):
慢慢的就6,7根t12的手柄啦

网友:
这是要开个电子厂啊,哥,你超过35了吗,开始对稀奇古怪的东西感兴趣了吗

网友:
支架和手柄都有不同款式,可以开个小型作坊了

网友:
这些你用的过来吗?其实我的电烙铁从内热到外热,从936到白光。加起来十个也多。用的也就那么两个。

网友:
很漂亮的阵容

网友:
八个烙铁,楼主是八爪鱼

网友:
风枪烙铁焊台也有,普通恒温烙铁也有,经常用的还是普通恒温烙铁,焊台实在太大了,无奈桌面太小。

网友:
这是来拉仇恨的,我没这么多

网友:
这么多,能用的完吗?

网友A:
问问楼主的线用的什么规格的   好像比我的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楼主的线用的什么规格的   好像比我的细很多

问到点子上,,,线太粗影响手感。早期诺基亚,三星,moto手机充电线,,有线胜似无线

网友B:
可以试试固特的802AS 那玩意比951更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试试固特的802AS 那玩意比951更好玩

t12芯子多,,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到点子上,,,线太粗影响手感。早期诺基亚,三星,moto手机充电线,,有线胜似无线 ...

能扛住72W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扛住72W功率?

轻轻松松的  没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多T12,为什么不搞根JBC245?

网友:
柄不需要多,头要多才对嘛

网友:
改来改去还是觉得936手柄最经济实惠粗细大小正好,其它手柄比较细和架子很不匹配。

楼主:
这种手柄插架很好,四个触点,很紧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手柄插架很好,四个触点,很紧实

触电不错,在哪儿买的呢,可以分析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