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街电搜电充电宝改装充电外观型号S2104 怎么改装自己接线充电

楼主(2021-12-15):
大哥们求解一下

楼主:
搞半天充不了电

网友:
1.有个简单法,既然要充电,怎么不在在电池正负点直接引出线来,用个锂电池充电器,专门充

2.把不必要的触点部分切掉,按个小小的充电板,还是接到电池引脚上。

网友:
取电芯。

直接干。

网友(2022-05-20):
2图能不能解释一下,看不懂

网友(2022-08-15):
我也有同款,哪位知道破解吗?

网友:
我想知道怎么无损拆开的?手上有一款想取电芯。

网友(2022-12-24):
查一下充放芯片的datasheet   大概率是控制EN管脚来充电,或者单片机有插入检测,应该很简单

网友:
key键双击 充电一下就duduan'kai断开了 好似不行,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2023-05-14):
搞好了吗?直接充貌似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