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GD25B64BPIG 64M Flash芯片用CH341A编程折腾记

楼主(2021-12-15):
闲鱼上买了个商家称为ASUS H81I-PLUS的ITX主板(板子上写的确实是,没错),但购买前就仔细观察了一下,和零售版的不太一样,IO上缺少个DVI接口。买前向卖家确认了一下,说这个板子是华硕品牌机上拆机的主板。

收到后先装上了G3250的CPU,发现不亮机,反复测试了几次都是如此。然后琢磨了琢磨,更换了一块i3-4130,直接点亮,启动后发现主板的型号是P30AD,而不是H81I-PLUS。
到华硕官网上搜索,找到了这台品牌机的驱动程序和最新BIOS,升级后发现还是无法使用G3250。
又到官网搜索H81I-PLUS的最新BIOS,发现G3250这款BIOS早在最新版本BIOS之前七八个版本就已经支持了。
于是动了心思,琢磨着想能不能把81I的BIOS刷到P30AD里。

这主板的BIOS比较有意思,是DIP8的芯片,还有底座。
于是先把BIOS芯片抠下来,用CH341A把BIOS先给备份了。
然后升级最新版本P30AD的BIOS,测试后发现还是不支持G3250,但是状态有所改变,之前是彻底黑屏不启动,升级后,虽然用G3250开机仍然是黑屏没动静,换回i3后会有提示,新CPU已装载,按F1进BIOS设置。
然后在用编程器备份了新版BIOS后,信心十足的按网上介绍,把华硕H81I-PLUS最新版BIOS的CAP格式BIOS文件拆掉了前800字节后保存,得到BIN编程器格式,直接擦除芯片(此处擦除只用了不到1秒,我也没注意),然后写入。写入完就开始发愁,无法通过一致性校验。读取后查看,文件开头是000000,中间随机有数据。又重复试了几次,有时候开头又是FFFFFF,中间随机数据,不固定。网上搜索了搜索,这个芯片找不到Datasheet,也很少有人讨论,只碰到一位朋友遇到和我类似的问题,他的描述是写入后开头约1%是0000,后面都是正确的数据。有人说是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有人说是软件用的不对,总之,问题最后还是没有解决。

我琢磨了琢磨,之前曾经在已知一个FLASH芯片是低压芯片时,用3.3V供电,写入的数据就是随机乱码,后来降压供电才写入成功,这个和之前的状态十分类似。于是我找了找,没找到1.8V 2.5V的供电小板,就随手找了个1.5V的AAA电池,测了测还有电,点焊了两个镍片,顺便用点焊笔戳了俩窟窿好穿线。。。
然后又做了个DIP8脚第八脚悬空引线的插座,用这个电池给FLASH芯片供电,然后再试验写入。
结果发现擦除时间从之前的不到1秒,变成了大约17秒,基本正常,然后写入也正常。
写入后校验一致性通过。

赶紧拿着BIOS按到主板上,测试通电。果然有启动的滴一声。但是HDMI接口显示器黑屏,直接换插VGA接口,显示正常,赶紧进入BIOS一看,界面倒是好看,就是功能不太对,设置里的项目数据不太正常,温度转速检测那栏直接显示转速65535?这没法用啊。

拔掉BIOS,又重新刷回P30AD的编程器备份,就此作罢。

用CH341A编程器的时候,之前用的是AsProgrammer_1.4.1,中间刷不成功的时候觉得软件版本更新后会认识更多的芯片,顺手从网上官方又下载了AsProgrammer_2.0.3,使用的时候却发现中文语言包有字段缺失。
四百多行的中文包,又对照英文包,用比较软件查不同,然后一点一点修改增加,顺带 优化翻译,又折腾了四五十分钟。
然后,我把他的原版压缩包写上备注,然后释放覆盖了我之前正用着的2.0.3版,开开心心的启动一看,MD。。。我是在正用这个的这个文件夹里修改的,我拿原版给覆盖了。。。而且不是在私有云目录里,没有历史版本,找不回来了。幸亏修改的时候自己写了个优化日志,又花了四五十分钟,对照日志重新修改。。。
这种原始错误。。。晕。

End.

网友:
那个数据不对应估计还是主板设计细节的问题,对应不起来(总之电脑很傻,按照对应关系来显示的)一般强刷之后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可以凑合用,但细节上不能看

网友:
N多年前是华硕的供应商,确实碰到一块PCB基板有N多个机种,那时候就开始落下毛病了,买电子产品之前先要全网搜下拆机,没有拆机的基本不太买。

网友:
自己加个微码就行了吧

网友A:
偶尔浏览SMXDIY网站,看里面都是直接修改BIOS的源文件,用编辑软件打开BIOS的bin文件,然后增加对应CPU的微码来实现支持CPU的,你可以去SMXDIY学习下。很多跨代的CPU都是这样啊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尔浏览SMXDIY网站,看里面都是直接修改BIOS的源文件,用编辑软件打开BIOS的bin文件,然后增加对应CPU的微 ...

早些年还这样做过,当时还是phoenix的BIOS,后来随着BIOS快速发展几乎自成系统,就没有再去碰过他了,我这就去看看,重新拾起来,哈哈。

网友B:
官网上的P30AD的BIOS是8MB的 你要不试试玄学找个64Mb的刷进去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偶尔浏览SMXDIY网站,看里面都是直接修改BIOS的源文件,用编辑软件打开BIOS的bin文件,然后增加对应CPU的微 ...

邀请码门槛太高了,有没有邀请加入的渠道

网友:
支持折腾

虽然我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上的P30AD的BIOS是8MB的 你要不试试玄学找个64Mb的刷进去试试

我一惊,抬头一看,25B64,我抬手给写了个256M,赶紧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些年还这样做过,当时还是phoenix的BIOS,后来随着BIOS快速发展几乎自成系统,就没有再去碰过他了,我 ...

我以前在G41上用E5450的时候也自己手动加过微码

网友D:
总结一下 刷进去数据且校验成功了是因为楼主单独给FLASH芯片供电了 而且采用的是1.5V供电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结一下 刷进去数据且校验成功了是因为楼主单独给FLASH芯片供电了 而且采用的是1.5V供电对吧? ...

是的,而网上说的是CH341A不支持这款芯片。其实并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邀请码门槛太高了,有没有邀请加入的渠道

我也没有邀请码,一直都是游客身份浏览。还没真正入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而网上说的是CH341A不支持这款芯片。其实并不是。

那FLASH的IO端口电压还是3.3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FLASH的IO端口电压还是3.3吗

SPI芯片的IO电压有这么高么?电池对他供电的时候应该写入电压是浮空的,是电池的供电电压,IO应该是不变的。从1.8V到3.3V供电的芯片应该这点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样做,是否对全部的1.8V芯片都通用,看商家的图,网上卖的电压转换座有两个芯片,一个是AMS1117-1.8V,另一个是ALVC1642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楼主这样做,是否对全部的1.8V芯片都通用,看商家的图,网上卖的电压转换座有两个芯片,一个是AMS111 ...

按datasheet来说,是错误的用法,电压偏离正常值0.2xV了(电池开路电压1.53V左右)。但是他确实能用,哈哈哈。。。

网友(2023-06-07):
了解一下SNANDer?
https://github.com/Droid-MAX/SN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