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个220V带扭矩控制的小电钻

楼主(2021-12-16):
用的不多,但是偶尔还要用一次半次的,因使用频率不高,所以充电式电钻就不考虑了,在TB和PDD上找了半天没找到,求大神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220V扭矩电钻,谢谢了

网友:
我买过一个美耐特的,挺好用,当时是83买的,后来长到128,现在涨价到148了

网友:
能不能改装一个

网友:
东成也有,J1Z-FF08-10,插电用的扭力钻

网友:
我有一把鸽牌扭力钻220v  外壳耐用 连线也较长,可以参考下。

楼主:
这一款怎么样?有用过或了解吗?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喜欢锂电池的,其实锂电池的不一定非要电池,用电源外置也可以连续工作,关键是配件便宜,保养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不喜欢锂电池的,其实锂电池的不一定非要电池,用电源外置也可以连续工作,关键是配件便宜 ...

您好,请问锂电池手钻怎样能实现不用电池?怎样操作?需要额外配买什么设备?怎样改装?麻烦亲详细介绍一下或者给一个教程的链接。。谢谢

楼主:
再请各位帮看看这款如何?PDD评价还不错

网友:
虽然玩锂电钻之前早就买过好几把交流手电钻(包括老式铝壳的、带冲击功能的以及较新款无级调速正反转的),还真没注意到有带扭矩调节功能的。这种电钻的扭矩调节配合无级变速拧拧螺丝还是不错的,如果没有扭矩调节,交流电钻拧螺丝那是需要相当水平的,小点的螺丝稍有不慎就会拧过头。
看了几位坛友发的图,发现这种电钻跟常用锂电钻外观差不多啊,估计除了电机和调速开关外其他部分应该都是一样的。忽然有了个想法:手头锂电钻太多的,是不是可以将直流电机换成尺寸相近的交流的?这样的话什么办公室、度假房、老家屋等地方都可以备上把,偶尔用得到时就不必担心锂电池掉链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