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YIBAIFEN 24W LED灯

楼主(2021-12-16):
一个很重的LED灯,牌子是一百分,很重很重,也不知道真实多大功率,反正很亮,

楼主:
第四张照片这一整个都是金属的,不知道是铝还是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四张照片这一整个都是金属的,不知道是铝还是铁,

看着像铸铝的??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淘宝货,tb好久没看到做工这么好的灯了

网友B:
散热太好了,应该是铸铝的,铸铁的很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不是淘宝货,tb好久没看到做工这么好的灯了

确实不错,很重,只是驱动感觉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热太好了,应该是铸铝的,铸铁的很重了。

刚刚才想起,我拿磁铁试试就知道了,厂家舍得,不像某宝上买的灯薄薄的一层铝,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不错,很重,只是驱动感觉一般,

驱动可以了,非隔离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可以了,非隔离恒流

感觉这驱动配不上这散热,某宝几块钱的灯都是恒流驱动

网友C:
这个灯不能给100分,我觉得70分左右

网友D:
淘宝也有这样的好货,只是看不到实物 价格贵了没人买

网友:
不错了,起码是铸铝底子好,怎么改,怎么折腾都行。

楼主:
半斤重,拆开后还没组装,E27螺丝位置变形了,,,,,,

网友E:
这灯应该很早期了吧?那个年代散热片都很足的

网友:
如果是铝基座的话,这灯是非常不错的,看着驱动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灯不能给100分,我觉得70分左右

70分也不错了,至少不是某宝那种负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也有这样的好货,只是看不到实物 价格贵了没人买

网上搜了,只有筒灯射灯轨道灯,真特么贵,是别的牌子几倍甚至10几倍的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灯应该很早期了吧?那个年代散热片都很足的

上面印的2017年8月,

网友:
这个灯设计不好,材料虽多,只是自身热容大,但表面散热面积不大,长时间连续使用估计还是很热,除非加风扇或者降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