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爱浪HIFI功放 x3没声音 请教

楼主(2021-12-16):
爱浪X3功放   5.1声道的  很久没开机了  最近开机显示工作状态正常  但是没声音  5个声道没一个有声音  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先拿鼓风机使劲吹,除尘。然后找到前级,看前级是否有输出。然后断开前级,检查后极功放,用手触碰功放输入端,听喇叭是否有声音,检查功放是否正常。 原本以为继电器氧化了,不过好像没看到继电器。

网友B:
好多的土啊

清完再拍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的土啊

清完再拍一次吧

买来就没拆开过   昨天刚拆   修不好就牛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拿鼓风机使劲吹,除尘。然后找到前级,看前级是否有输出。然后断开前级,检查后极功放,用手触碰功放输入 ...

回答好专业   什么是前级都还不懂

网友: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功放是好的,就是你原来经常用的按键接触不良,你想一想常常按的是那几个键,这种功放出问题的机会非常少!

网友:
好像两年前修过台,,忘了什么故障了

网友C:
有输入信号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输入信号源吗

aux和DVD输入都试过了   还是没有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输入信号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