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可调电源,调高快调低慢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16):
自己改可调电源调高快调低慢,调高的时候“嗖”的上去了,调低的时候要等好几秒甚至10多秒。
加几个元件,让它变压器来电不通,不来电就通。这样就可以愉快的上上下下了。

绿框是原电路,框外是新加的。
上图是半桥或者正激有电感的方法,要在原电感上用细漆包线多加一路线圈匝数与原来的一样方向一样。
下图是反激电源的方法。

原理是变压器同样形式取电与输出电压基本一致,变压器正常有输出时三极管截止。
电压调低的时候可调电源一般没有负载下降很慢,加的电路有正常的放电回路,电压下降后通过三极管给主电源放电。

网友A:
没看懂,能讲讲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能讲讲原理吗?

原理是加一路同样的整流滤波但是功率很小的回路,RC放电常数固定。
然后比较两路电压,往下调压的时候主回路一般没有接负载,也让他跟着跟着增加的回路一起放电。
增加的回路是固定的RC,电压降了三极管开通给主电容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加一路同样的整流滤波但是功率很小的回路,RC放电常数固定。
然后比较两路电压,往下调压的时候主 ...

很佩服这些原创的内容。

网友B:
邓大师点子总是很多,这个电路设计比较巧妙,我的数控电源也有类似功能,开路从最高调到最低大概1秒的下降时间,比这个电路肯定要复杂不少,包括恒流泄放和电流检测,你这个电路适合比较简易要求不高的应用场合,非恒流泄放后期电压降低会导致放电电流逐渐变小速度变慢,没有电流检测可能影响电源的瞬态响应时间,例如高频负载电流动态范围很大电源稳压环路如果响应过慢会导致输出电压瞬间变低升高,有可能造成误起控,这个电路的基础上再加如一个电流检测环节会更好,带载不工作,空载才起控,如果恒流泄放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邓大师点子总是很多,这个电路设计比较巧妙,我的数控电源也有类似功能,开路从最高调到最低大概1秒的下降 ...

谢谢大神的捧场。
谢谢大神的意见。
我的电路基于最简原则的确不考虑电流检测,也没有恒流放电,不是线性的放电时间。
原因是只要调整时间在1秒以内,不用看着电压表30,28,26~~~就好。再低的反应时间就不大敏感了。
至于动态响应我的这么看的,只要用你的电源总电容和最大输出电流计算一个大概的放电常数,再计算增加的电容电阻的放电常数,取大一点就不影响主回路了。
辅助放电回路的电阻改为恒流要增加两个三极管和一个电阻,的确会改善性能。
我的毛病是能省就省了,实际我的实际装好的电路连放电三极管的负载电阻(那个200Ω的)都没有,先看看烧不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捧场。
谢谢大神的意见。
我的电路基于最简原则的确不考虑电流检测,也没有恒流放电,不是线性 ...

我也是比较倾向能省则省的原则,简化电路可以考虑增加一颗合适的ptc,比单纯电阻还是要好一些的~

网友:
我是直接在输出端并大功率电阻

网友:
改得不错,自动加、减负载

网友:
太复杂了,还是简单的电阻放电回路来得实在

本质上就是输出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没地方释放。在输出大电容上并一个大电阻,这是最简单的方案。

注意选择合适的电阻和功率。电阻小,放电速度快,电压下降快,缺点是增加了平时的损耗,电阻发热也厉害。

网友(2022-02-16):
加个电阻做假负载。

网友(2023-07-06):
请问增加的绕组怎么绕?多少圈?

网友(2025-03-20):
加泄放电阻,把电容电压强制拉低到设定值。

网友:
大师这是孙悟空的定身法用在变压器上了

网友(2025-10-09):
温习下正激励反激励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