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米MDY-11-EF快充头拆解

楼主(2021-12-16):
小米MDY-11-1EF充电器,突然发现不充电,换了个插板也不行,换充电器就可以。来回反复测试均是如此。再后来发现又可以充电了,只是充电速度很慢,五伏两安的节奏。想打开看看有没有什么可维修的,结果很遗憾,这个充电器几乎不可以维修。再装上好像又好了。先用着再说吧。

从充电口暴力拆开。

一家三口。

正面

背面

侧面

特写
高压电容。

低压测电容。

高端保险

充电测试。

希望不要再坏,这一个充电器估计也得五六十。

网友A:
小米24W的充电器,没那么贵吧

网友:
这个开壳技术好,让我来开估计直接报废了。

网友:
做工还行啊,哪家贴的,还好意思打上小米制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24W的充电器,没那么贵吧

10伏3安30瓦。

网友:
愿意的话可以补焊一下USB各针脚,快充协议对U口接触电阻大小有要求。

网友:
估计就是usb插座坏了

网友:
看起来做工很好呢

网友:
33W快充,配合数据线。。trubo速度哦。

网友:
这玩意儿没啥不可维修的,只看修的成本多寡,我是不会浪费太多时间修这玩意儿!

网友:
你这故障就是线路板和电源插针,接触不良,应该是摔的,你拆一遍又接触上了,建议已经拆开了,把220V输入的连接金属片校正一下,不然以后可能还会出现时好时坏。

网友:
还能再练练开壳技术,

网友:
这个印刷字体看着怎么有点别扭

网友:
需要练练手的话可以修修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24W的充电器,没那么贵吧

很明显,这是30W的快充。不是24W

网友:
米9也配这个充电器,可惜我的充电器还好好的,手机快充就坏了

网友B:
一直用2A充电头,手机带的快充都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用2A充电头,手机带的快充都没用过

似的,对电池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