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米2路由只有百兆网口,没有千兆网口么?

楼主(2021-12-16):
百兆传大文件还是慢了一些

网友:
千m路由也不贵

网友:
百米2是百兆2.4G网桥,上千兆5G网桥才行。

网友:
得换千兆,不然速度最多10m

网友:
换个千兆的吧

网友:
ar9341的配置,很难老了,还想要千M,想多了吧,
要千M去买8820,便宜

楼主:
千m路由穿墙信号没有百米2好的

网友A:
百米2百M的网口,中继过来最高只能有70左右。一般家用够了。不行就只能上千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米2百M的网口,中继过来最高只能有70左右。一般家用够了。不行就只能上千兆的 ...

百米有千兆lan口的穿墙路由器么?

网友(2022-02-23):
引用 楼主:
百米有千兆lan口的穿墙路由器么?

hq53,9344,1000M,2.4G,i不过只有一个网口,不是定向天线,不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