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的老款燃气灶总成阀体顶杆断了,这玩意是铸铝的,能焊或粘上吗?

楼主(2021-12-16):
同事家的,美的老型号了,网上顶杆,总成都找了,没有这种型号的,这玩意是铸铝的,能焊或粘上吗?

楼主:
准备用焊锡试试

网友:
只要安装孔对其他的总成也可以替换,不一定长得都一样但功能一样就可以

网友:
一般换总成

铝的不好焊 , 可以打孔的话 ,试试加根加强筋 上 胶水

网友:
铸工胶环氧胶AB胶504

网友:
铸工胶试试看,其他环氧之类的不适合

网友A:
不如让他换新的,你好心帮忙修理,如果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你还得负责任.

网友:
必须可以AB伺候

楼主:
谢谢大家,放弃了。让他自己找个焊条剪一段,焊接两个棍,打磨吧,同事焊工。

网友:
不是铝合金,是锡做的,容易断,只能整体换!

网友:
换东西别光搜型号,我一个笔记本开机排线坏了,要是搜型号肯定搜不到。
我搜4PIN排线,3块钱包邮解决了,能插上就行。

楼主:
找到了螺杆,焊上个铁片,剩下是慢慢打磨了。

网友:
最好换一个总成,这种燃气用的,修的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如让他换新的,你好心帮忙修理,如果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你还得负责任.

万一  漏气  让你朋友一家

网友C:
建议用沙倒模 从新铸造一个,那样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一  漏气  让你朋友一家

建议换新,人家等孩子陪读完事,重新装修换新,现在不怎么用。想修,我就是帮参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沙倒模 从新铸造一个,那样耐用。

这个真整不了,只能干焊接打磨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