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Excel单元格的颜色可以通过设置调配吗?

楼主(2021-12-16):
最近电脑主板坏了,换主板时连同硬盘也一起换了,原来的硬盘只有320G,换了一个1T的,重装系统时装了个Excel2007,我原来的电子表格文件都是用Excel2003做的,现在发现一个问题,用Excel2003做的文件,单元格的底色绿色比Excel2007的绿色要好得多,Excel2007单元格的底色绿色是墨绿色,不是正绿色,看着非常别扭,不知有无办法在设置里改变调配,使墨绿色变为清新的正绿色?

网友A:
不是显卡,显示器的问题?
打印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显卡,显示器的问题?
打印出来看看

不是显卡,也不是显示器的问题

原来Excel2003制做的表格文件,用Excel2007打开后,表格文件原来正绿色的单元格你复制粘贴过来还是正绿色,但你用Excel2007的立乃颜色填充单元格底色就只能是墨绿色,我表达得是否清楚无误,你听明白了?

网友B:
选颜色底下不是有一个其它颜色吗?在里边调就好了,调完之后会在最近使用颜色里边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颜色底下不是有一个其它颜色吗?在里边调就好了,调完之后会在最近使用颜色里边有。

原来如此,感谢支持。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不过我没理会,LZ有强迫症?

网友C:
我觉得WPS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WPS好用...

以前用金山的电子表格,文件扩展名好像是e t,同样内容的数据文件比Excel至少大两倍,不知wps是否也重蹈覆辙。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金山的电子表格,文件扩展名好像是e t,同样内容的数据文件比Excel至少大两倍,不知wps是否也重蹈 ...

WPS就是金山的,可能是你说的"金山电子表格"升级版,以前听说过体积比MS大,不过我没条件测试不了解,用WPS十来年了吧,没做过MS Office对比,用习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用金山的电子表格,文件扩展名好像是e t,同样内容的数据文件比Excel至少大两倍,不知wps是否也重蹈 ...

现在的WPS,默认格式是DOCX、XMLS、PPTX,就算不跟国际接轨,也要考虑国情跟OFFICE兼容。
并且魔改过的表格,开了会员后在某些方面比EXCEL更强更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颜色底下不是有一个其它颜色吗?在里边调就好了,调完之后会在最近使用颜色里边有。

昨天调了半天没调好

RGB三色的数值不知道调到多少才能比你例图的那个绿色更鲜艳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调了半天没调好

RGB三色的数值不知道调到多少才能比你例图的那个绿色更鲜艳一些。 ...

不用手输的,用鼠标点然后拉动就可以选自己想要的颜色了,右下角不是有预览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手输的,用鼠标点然后拉动就可以选自己想要的颜色了,右下角不是有预览的吗?

多谢关照和支持,已经基本调好,但与原来的那个清新正绿色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关照和支持,已经基本调好,但与原来的那个清新正绿色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差异。 ...

找一个颜色抓取工具截取RGB参数,然后在新的输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颜色抓取工具截取RGB参数,然后在新的输入就可以了。

谢谢支持

没想到这件小事这么麻烦,我现在的情况是换了Excel的版本,没有换显示器,实际调出来的绿颜色,不是比之前的深一点,就是浅一点,原来的绿色RGB值未从档,不知道具体什么值,你说的这个颜色抓取工具,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上哪去找,先暂时用着,得闲再慢慢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