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老外的OBD电路我如下图修改可以吗?

楼主(2021-12-16):
老外制作的一款OBD电路,正打算制作,查询元件发现其用的稳压芯片和MOS芯片不是常用的型号,于是想改成常见的型号可以正常使用的吗?特发帖询问一下高手,感谢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怕是不行哦,参数是个原因,元件的电气特性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A:
稍微看了下,AMS1117应该是可以的
下面你常见的MOS是个啥型号?注意GS开启电压和耐压就差不多了。原图上LDO,那么MOS的电流应该也不是太大,估计就是个电压开关而已

网友:
都是电源部份!很简单规格差不多的随便换,只要满足图上需求电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看了下,AMS1117应该是可以的
下面你常见的MOS是个啥型号?注意GS开启电压和耐压就差不多了。原图上LDO ...

常见的MOS就是一般在笔记本主板上常见的那种DCDC变换MOS管,一般都是50V左右 电流大概5-10A左右的那种,我也认为是做个开关使用,只要开启电压够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常见的MOS就是一般在笔记本主板上常见的那种DCDC变换MOS管,一般都是50V左右 电流大概5-10A左右的那种, ...

老兄,你有他的源码吗?我以前也看到过这个项目,可是没有他的源码。

网友:
偶尔用一下,不必考虑低功耗,可以代换的,AMS的静态电流在10mA左右,嫌高的话,可以用和泰的HT75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有他的源码吗?我以前也看到过这个项目,可是没有他的源码。

源码当然有了,固件我都弄出来了,有兴趣一起弄不? obdlpc15.zip (35.47 KB, 下载次数: 0) https://pan.baidu.com/s/1Bm4RCCmc52pwYaGHtB1w_g
提取码:b42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源码当然有了,固件我都弄出来了,有兴趣一起弄不?https://pan.baidu.com/s/1Bm4RCCmc52pwYaGHtB1w_g
提 ...

有兴趣啊,我一直想改造为STM32的芯片。

网友C:
这个和常见的ELM327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和常见的ELM327一样的吗???

功能一样,但是源码是开源的,软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都是可以的,我弄就是想自己有空的时候修修摩托车或汽车的时候用,看故障代码,抠羊毛弄弄

网友:
请问有什么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功能一样,但是源码是开源的,软件使用第三方软件都是可以的,我弄就是想自己有空的时候修修摩托车或汽车 ...

看故障代码  我就是8元买了1个就可以看了
不用的车况检测大师
用蓝牙连接手提电脑
网上下载
ScanMasterdw就可以看了和清出故障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啊,我一直想改造为STM32的芯片。

我也有兴趣,不过太耗时间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源码当然有了,固件我都弄出来了,有兴趣一起弄不?https://pan.baidu.com/s/1Bm4RCCmc52pwYaGHtB1w_g
提 ...

我下载回来看了一下,只是个固件,源码有吗???

网友:
淘宝一个obd才几十块钱,这个折腾有意义吗,一个obd模块 手机下载 车况检测大师  啥都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下载回来看了一下,只是个固件,源码有吗???

应该是这个吧
https://github.com/abhishekoct18/all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