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手盆去水维修疑难

楼主(2021-12-16):
洗手盆去水配件的镀铜螺母怎样取下来,被水垢弄得很牢固,怎样用力扭都拆不下来,求解。

网友:
一把活扳手,一把管钳,管钳卡住不锈钢管处(如果变形,就找根合适粗细的木棍塞到不锈钢管里支撑),然后就能顺利拧下来了。(管钳卡的方向不能错了吧)

网友A:
找个木锤轻轻敲,震松了就能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木锤轻轻敲,震松了就能拧了。

试过了,不行。

网友:
84,84,泡上

网友:
试一下喷一点W40

网友:
两把管钳,一把卡螺母,一把卡管。

网友:
火攻,用喷灯或防风打火机

网友:
淘宝有专门的卫浴活动扳手卖

网友:
角磨侍候

网友:
螺母上下都滴点火水或除锈剂,隔天后再好活动扳手拧开。

网友:
整点儿洁厕灵泡上试下吧,现在的水真特么成问题,到处堵管道不说,啥东西都能糊住。

网友:
有一种大力钳,叫水管扳!!!

网友:
用“电吹风(吹头发)加热”

网友:
浇热水或者醋试试

网友:
管钳扳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其他的不知道,但卫浴活动扳手不合适,用在这会坏。

网友:
角磨机,把铜圈磨开,五分钟就可以换好一个新的了下水器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直接切了换新的。要不只有喷枪烧,但是容易坏东西

网友:
不想再利用好办,钢锯条紧贴瓷盆锯下来就是。其实,不一定能够再利用,因为那个镀铜螺母可能是锌合金的,即便拆下来丝扣也腐蚀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