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dows系统已经备份好的的驱动如何重装

楼主(2021-12-16):
Windows系统已经备份好的的驱动如何重装,或者说恢复,以重装原版(安装版)XP为例,系统装好后,如何把以前备份好的驱动全部装上,非得通过驱动精灵、驱动人生这两个亨哈二将才能装上,师无长少,请教所有的行家里手,我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老的系统(XP及之前)
可以先试试直接安装系统,windows会自己搜索安装驱动
windows没有自动安装的驱动,可以安装驱动精灵之类的软件打驱动
打好驱动用着有问题,才考虑使用之前备份的驱动(同系统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特别老的系统(XP及之前)
可以先试试直接安装系统,windows会自己搜索安装驱动
没有自己安装的驱 ...

感谢支持,我说的正是特别老的系统XP。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我说的正是特别老的系统XP。

那就直接用驱动精灵等软件
注意要从官网下载,安装好驱动后要卸载这个软件

网友B:
系统自己备份的能自动认出来,可能要手动指定位置。但个别软件备份的是加压的,所以只能它来解压安装。

网友C:
准备一个U盘,在网上下载“U盘大师”。按教程安装于U盘内(做启动安装盘);再下载安装所需的Windows系统版本的iso,装于U盘内,即可使用。安装教程网上很多。

网友D:
打开设备管理器 找到有问号的设备 右键更新驱动 选择手动搜索 把驱动的文件夹填进去 之后系统就会在把文件夹里的驱动安装上

上一种方法你得分清是问号设备是声卡还是显卡 驱动需要对应设备才能安装

或者去下载个自由天空万能驱动包 系统总裁万能驱动包  这种驱动包保护xp全部驱动 直接就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直接用驱动精灵等软件
注意要从官网下载,安装好驱动后要卸载这个软件 ...

华山自古一条路,还有别的选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系统自己备份的能自动认出来,可能要手动指定位置。但个别软件备份的是加压的,所以只能它来解压安装。 ...

但个别软件备份的是加压的,所以只能它来解压安装。

哪个驱动备份软件备份的文件是加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设备管理器 找到有问号的设备 右键更新驱动 选择手动搜索 把驱动的文件夹填进去 之后系统就会在把文件 ...

这是迄今为止,我看到的比较满意的解决方案之一,多谢支持。

网友:
把备份好的驱动做成ISO镜像加载到虚拟光驱,设备管理里没装驱动的指定到光驱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一个U盘,在网上下载“U盘大师”。按教程安装于U盘内(做启动安装盘);再下载安装所需的Windows系统版 ...

你说的是9怕ghost版的XP重装系统及驱动方法,我要解决的是原版XP系统的驱动安装,并且驱动在重装系统之前早就备份好的,完好无损,因为原版XP除了系统之外,没有带任何驱动和其它软件,驱动需要单独安装。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个别软件备份的是加压的,所以只能它来解压安装。

哪个驱动备份软件备份的文件是加压的? ...

以前有个驱动人生 绿色版 是修改过的 有个备份功能 能把系统中的驱动都搞出来 就连XP自带的打印机驱动都能备份出来 ji
加压过的备份 一般是zip RAR压缩的 随便找个解压软件右键就能解压
其实也不要那么麻烦只要主板厂家没倒闭 在厂商官网就能找到厂商提供的驱动  显卡直接去英伟达官网就能找到

或者去驱动直接搜显卡型号 找个XP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个驱动人生 绿色版 是修改过的 有个备份功能 能把系统中的驱动都搞出来 就连XP自带的打印机驱动都能 ...

这个驱动人生绿色版首次听说,也从未用过,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9怕ghost版的XP重装系统及驱动方法,我要解决的是原版XP系统的驱动安装,并且驱动在重装系统之前 ...

这话绝对了,原版也是带一些常用设备驱动的。

网友:
用什么软件备份的 就用什么软件还原即可。

网友:
那就用一键还原精灵,http://www.xitongzhijia.net/soft/40373.html

网友:
折腾驱动是个枯燥的活,并不适合没基础的老小白。实在不死心,看看当年流行的XP精简软件(包含驱动集成) https://www.nliteos.com/

网友:
我习惯在初次装机的时候就在硬盘上设置1个Drivers目录,把这台电脑所有的驱动都放在里面,任何时候重装都有驱动,实在不行按照型号去官网下载新版本,一般不会用驱动精灵之类的万能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