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DIY一个摩托车用的Apple CarPlay

楼主(2021-12-16):
本地禁摩,摩托车主要用途是长途摩旅,因此导航是刚需,最简单的方案自然是手机支架,几趟长途使用下来的问题:
1.摄像头震坏,本地群里面已经多个IPHONE摄像头震坏,维修成本不是主要问题(当然修起来也不便宜),现在一般出去不会带相机了,路上摄像头坏掉真的是相当的悲剧。
2.手机防水,当然对IPHONE来讲只要一个无线充电的手机支架就可以解决,现实是带无线充电的摩托车手机支架普遍不便宜,跟汽车的不一样,因为要考虑支架本身防水的问题,又跑不了
量,厂家也挺无奈的。
3.每次拿上拿下比较麻烦,很容易忘记,这年头丢手机事儿就大了。
4.颠簸路面手机有掉落的风险,汽车里面掉下来它也在车里通常没多大事,摩托车上手机掉下来你也不用回去找了。
事实上很多新出的车已经开始装备可以支持手机投屏的TFT仪表,哈雷的滑翔和本田金翼装备的是支持Carplay的主机(它们有单独的娱乐系统屏幕)

好像废话有点多,先上图:

背面,车比较脏,好久没洗了

CarPlay 是美国苹果公司发布的车载系统,它将用户的iOS设备、 iOS使用体验与汽车仪表盘系统无缝结合。

楼主:
首先需要一个无线Carplay转接盒,本来的应用场景是汽车上有ANDROID系统的车机,车机安装一个APP,转接盒负责与手机的通讯,这货发热量还挺大。

楼主:
接下来只需要一个可以运行android4.4以上的设备,旧手机当然也可以,实际上有一些困难,试了几款手机,放弃了。开头用的是ASUS的Tinker board, 因为手头上正好有这个板,可以跑android 6.0,性能也够,因为APP对主机的算力没有什么要求,用树莓派都可以,做好后跑了趟新疆12000公里,基本稳定,中途有几次黑屏,当然我们都是一天跑十几个小时上千公里的情况。
板子比较大,单独做了一个外壳藏车里。

网友:
这是赶上直播了吗?

楼主:
估计黑屏跟散热还是有一点关系,毕竟车里面空气不流通,于是看到了这个开发板:

机械规格跟树莓派ZERO一样,S905Y2,四核A53 2.0G,12nm制程,跟现在的手机比起来可能差的挺多的,但在开发板里面算还可以了,关键是这板子跑起来一点都不热。
屏幕用的这个:

亮度还行,白天可以接受

楼主:
外壳3D模型,厚度15mm, 家里正好有15mm的铝板,没考虑到转接盒背面还有一个高的器件,画模型的时候偷懒,只好后盖被迫高出了1mm.

楼主:
外壳做好,其实黑色氧化一下更好,不想买药水了,就银色吧

楼主:
屏幕是用卡夫特6011粘上去的,防水应该没问题,中间过程忘拍图了,整机装好是这样,开发板两个USB,一个接触摸屏,一个接CARPLAY转接盒,HDMI线做起来稍微有点麻烦,焊点太密不太好弄。

楼主:
加上后盖,只能用塑料,否则WIFI和蓝牙信号就出不来了,喷漆遮下丑。

网友:
大神。批量生产吧,造福摩友

网友:
赶上直播了,东西不错

楼主:
其实这次花时间最多的不是硬件制作,外壳画图做做也挺快的,剩下就是接线而已,RADXA ZERO开发板的系统搞的差点要放弃,因为这个板用的Amlogic S905Y2, S905大伙再熟悉不过了,大量的电视盒子都用这个,便宜,性能也不错,当时也撸过几个T1。
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只要是Amlogic芯片做的盒子还是开发板,统统不带触摸屏驱动,无论S905 S912,连NANOPI K2这个开发板(对,我也买了一块)都是一样,我这块很不幸也没有例外.
这个事也挺好理解,电视盒子你带个触摸能有什么用?所以原厂固件就没带这个驱动.
还好一不小心找到了android源码,虽然体积有点大(60G),总算可以愉快的自己编译了
中间又走了一点弯路,我的触屏是USB接口的,所以一直以为是USB TOUCHSCREEN, 加载USB TOUCHSCREEN的驱动编译了很多次(电脑比较垃圾,编译一次6个小时),就是没有反应。
有一天忽然想到这个触屏插到电脑上没有任何提示装驱动直接就能用了,一看设备管理器,原来是HID设备,跟鼠标键盘是一类东西,加上HID MULTITOUCH选项在CONFIG文件里面,编译好触屏马上开始工作。

接下来顺便把开机LOGO和开机动画改了一下,看上去像车子自带的系统。
LAUNCHER 换成相对相对清爽一点的ATV LAUNCHER,开发板这点还是方便,用不着费劲去ROOT。
启动LOGO

开机动画,这里可以是动态的画面,把一堆图片放进去它会一张一张的
加载,也支持开机视频,不过我觉得没必要,肯定延长开机时间

进入桌面,换成了ATV LAUNCHER, 干净一点,也方便自定义,没什么用,这个大概只会出现几秒,马上就进入Carplay 连接的界面了

Carplay 正在连接,这个比较难看

进去就是这样,跟汽车的完全一样

打开钥匙到Carplay加载完毕大约50秒,还行。

网友:
马克一下,等养肥了再看

网友A:
某宝搜了下,开发板需要350++ ,还是低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搜了下,开发板需要350++ ,还是低配的

这个板还是很火的,因为这么小的板目前只有这一块,RPI ZERO的性能跟这个差好几倍。

网友:
摩友福音啊

网友:
貌似很牛。
摩托貌似也不错。

网友B: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又开发板,又转接器那个样子的,首先开发板可以用机顶盒来代替,也就是几十块(营运商的),还有更好方案,就是买个大众mib6.5(天宝280),稍微diy一下就可以装上,应该300-400就可以搞好,稳定性也应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又开发板,又转接器那个样子的,首先开发板可以用机顶盒来代替,也就是几十块(营运商的 ...

用车机防水是个大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又开发板,又转接器那个样子的,首先开发板可以用机顶盒来代替,也就是几十块(营运商的 ...

其实你说的方案我都考虑过呢
大部分的电视盒子都可以用,前提是两个USB口,几十块的运营商的盒子挺难满足的,我手头也有斐讯的T1, 100多块买的,S912,可惜只有一个USB口,拆开看了貌似没地方可以加。家里用的海美迪和ZIDOO试了都可以用,但是那个比开发板贵太多了。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触屏驱动,运营商盒子99%是S905,没有源码在ANDROID下面搞不定的。

大众车机我一开始想的就是这个,便宜,稳定性有保证。
首先便宜的都是有线CAPLAY,要实现无线还是得用转接盒,当然不是我买的这种,价格会稍微便宜一点(200+)。
其次是怎么把车机改成可以装到摩托车上的样子,相当困难,先不说边上那一堆按键怎么去掉(否则体积太大了),车机的处理器通常在另外一块板上,前面的屏幕单独拿下来是跑不起来的,主板转90度放在屏幕后面体积会相当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