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还是修充电器 这次是三轮车的

楼主(2021-12-16):
上次自己的电动车充电器坏了修复 跟电动车店老板说了下 给我一个活  就是下面这货 说是60v的 有1000w 鬼了 修完试机上功率计 650w 4.4a电流 输出80v

楼主:
上次初步判断是整流桥和场效应管击穿 保险管是炸了 都黑了 下午元件到了就换上

网友A:
3842/3/4的方案吧

楼主:
整流桥还好说 能看清型号 场效应管就没法看了  查阅多方资料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6r099的 600v31a 上去再说 不行再买别的  依然没有保险管 老板只有电动车上用的 没有充电器用的 得 还是漆包线代替 这次功率大 不能用四驱时代的绕马达线 用了微波炉变压器上拆的 粗一点 焊上一量居然没通 这漆包线用的漆真是耐高温 弄下来小刀刮了再上 试机 短接单向可控硅Tyn625随意两脚 有输出了

楼主:
完事拿去电动车店里插电瓶试下 可以充电了 又给了我两个坏的 这里说下更换场效应管的问题 它是贴着外壳散热的  中间用云母片隔绝 有螺丝固定 所以更换的时候不要直接焊接 要装到壳里定位 以免安装时孔对不上 我是插了螺丝定位然后用热熔胶粘下 再拿出焊接 然后去除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2/3/4的方案吧

高手呀 我没上全貌图你都能看出来 3842我就量了下5脚跟7  8脚 没有击穿 也没糊没黑 判断应该没坏

网友B:
倒贴200m包邮取一只

网友C:
你这效率够低的!650w,才4.4A*80v,50%呀?

网友D:
保险管用铜丝,下次坏直接报废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流桥还好说 能看清型号 场效应管就没法看了  查阅多方资料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6r099的 600v31a 上去再 ...

保险很便宜,是最常用的易损件,为何不撸一些备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7472578087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7513670974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呀 我没上全貌图你都能看出来 3842我就量了下5脚跟7  8脚 没有击穿 也没糊没黑 判断应该没坏 ...

这个方案很成熟了,早期品牌或山寨基本都在用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贴200m包邮取一只

你这备货有点狠呀  我之前用不到 最近修充电器才买了几个 买的还是拆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效率够低的!650w,才4.4A*80v,50%呀?

上车试的时候估计电瓶应该还有50%以上的电 电瓶没电的时候电流还能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保险管用铜丝,下次坏直接报废

手上没有哇 人电瓶车店老板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很便宜,是最常用的易损件,为何不撸一些备用?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607472578087 ...

对 是该撸点 用签到红包估计几毛几分 我虽然用了漆包线替代 但并不推荐 电器还是安全第一 另外问下保险管的选用 是不是需要比额定大1.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案很成熟了,早期品牌或山寨基本都在用这个方案

手上还有两块以前收集的拆件用板子也是一样方案  区别在于好点的用热敏电阻减小启动冲击 共模电感 输出正反保护用可控硅 差点的没有 输出保护用个二极管完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 是该撸点 用签到红包估计几毛几分 我虽然用了漆包线替代 但并不推荐 电器还是安全第一 另外问下保险管 ...

原来多大你就用多大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备货有点狠呀  我之前用不到 最近修充电器才买了几个 买的还是拆机货  ...

我的也是拆机,新的很贵,我的10块钱,一大口袋,咸鱼人家清理库存不要了,我碰上了等于出个邮费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拆机,新的很贵,我的10块钱,一大口袋,咸鱼人家清理库存不要了,我碰上了等于出个邮费给我的 ...

闲鱼拆机货比淘宝买的好的多

网友:
估计采用同步整流和主动pfc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