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复活记(小米电视4-MIPORT改HDMI接线制作)

楼主(2021-12-16):
小米电视复活记(小米电视4-MIPORT改HDMI接线制作)
       朋友有一台小米全景声电视的65吋显示屏碎了,小米电视主机和屏幕是分体的,查询小米电视主机型号为小米电视4,屏显和主机使用的是双头米线(MIPORT)连接。这样的话,小米电视主机的连线和标准的HDMI是有严重区别的。米线(见图):

  小米电视全景声主机米线(MIPORT)它与众不同(是非标准的),网上找了好多资料都没有查到米线(MIPORT)具体的接口连线说明。
  考虑到它的全景声音响还有使用价值,但是,如果没有屏幕显示,ROOT,WIFI设置,第三方APP等一切都没办法进行。
  所以,考虑把原装米线(MIPORT)一剪为二,在剪断的另一头接上标准的HDMI母口上。(见图):

原装米线(MIPORT)的排序,针脚号数字和颜色为剪断后的原装米线(MIPORT)对应测试出来的。(见图):

再说一遍1对1,2对2,,,19对19,千万不要焊错。
把测出的针脚号1--19号对应焊接至HDMI母口的1--19号针脚号后,小米电视终于又复活了。(见图):

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同样有此需求的朋友。

网友:
非主流设计,估计某宝可能有转接线卖

网友:
牛13,厉害了,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好贴要支持啊,怎么没有人?

网友:
算是瞎猫碰上死老鼠看来发烧要戒米了

网友:
牛叉喔。我以为就是一个液晶屏,原来还有主板的。

网友A:
小米连个电视也要搞非标接口,好的不学,学联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连个电视也要搞非标接口,好的不学,学联想

现在这种分体电视还没形成标准吧,三星的分体电视也这样。不过感觉这种设计挺好的,像电脑一样主机和屏幕分离,屏幕坏了单独购买就行,性能不够也可以只升级主机(目前好像没有升级选项)。

网友B:
这个主机不是还带了HDMI接口吗,为什么不能用现成的接口而要把专用连接线改成HDMI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机不是还带了HDMI接口吗,为什么不能用现成的接口而要把专用连接线改成HDMI的呢? ...

这款主机带的三个HDMI口和二个USB口全是输入,也就是说输出就只有一个MIPORT口,改成标准的HDMI口,使得任何一款显示器都能用,包括只要有HDMI的电视机也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主机带的三个HDMI口和二个USB口全是输出,也就是说输出就只有一个MIPORT口,改成标准的HDMI口,使得 ...

确实是这样,只有一个MIPORT输出,HDMI都是做输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机不是还带了HDMI接口吗,为什么不能用现成的接口而要把专用连接线改成HDMI的呢? ...

这个小米电视4主机带的HDMI三个口和USB二个口都是输入口,显示就只MIPORT口,所以只好改输出线了。

网友:
有标准的不用,
都想搞些不通用的,然后多赚钱

但起码要搞成垄断才行

网友:
主机可以改单独供电,连接别的电视hdmi就可以了,老家还是米3s分体还好服役中

网友:
MIPORT垃圾设计,有你的经验可以出转接板了。

网友:
miport?问问雷军,你咋不整110v呢?

网友C:
小米设计这个线就是瞎折腾,可以纯物理意义上的转接,那么它本质上和HDMI没有区别的吧,感觉像是为创新而创新,或者为了垄断配件,就很没意义

网友:
主要是里面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米设计这个线就是瞎折腾,可以纯物理意义上的转接,那么它本质上和HDMI没有区别的吧,感觉像是为创新而创 ...

就是为了垄断配件
或者是为了不让你把这个用在别的电视上面

网友:
已经接单某宝订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