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地暖进水热出水不热解决办法

楼主(2021-12-16):
楼房有三年没要暖气了,今年要了地暖,但是进水热 出水不热。一共四根进出水管 试了单独放水 不管用,水不脏。因为室内的总阀门好像不好用了,所以过滤网没清洗,不知道是不因为这个。有懂这方面的大神吗?求简单一点的解决办法。

网友A:
1,周围邻居家暖气正常吗?如果正常那肯定你是家问题
2,每根单独放水怎么放的?出水管拧开放的吗?
3,如果自己放水还行那就找人来清理吧,我们这一般一路50
我家去年我自己放了下里面很脏,在分水阀那个小放水口放的没有,后来在背篓上拧开个大螺帽放的,放出来很多脏水,后来家里就暖和了,今年依然暖和,一般26,7摄氏度

网友B:
看看流量是多少?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嘛,进去的热水热量散发了出来自然不热了,如果效果差可能是水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周围邻居家暖气正常吗?如果正常那肯定你是家问题
2,每根单独放水怎么放的?出水管拧开放的吗?
3,如果自 ...

和周围差3度左右吧  进水总阀门打开,出水总阀门关上 然后四路关三路 一路出水口放水 ,实在不行找个专门的来清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流量是多少?

这个怎么看?

网友C:
阀门是一定要修好的,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判断故障原因的
供回水阀门关掉,拆掉回水管,从回水管放水,看看水会不会热起来,然后打开回水阀门放水,看看水会不会热起来
供水水量大且水会热的话,说明没有建立循环,可能的原因回水管不畅有阀门未开或有脏堵、气堵;
回水水量大且水会热的话,也是没有建立循环,可能的原因供水管有阀门未开、水过滤器脏堵、暖气片内脏堵或者气堵;
回水管不热,说明没有循环或者流量偏小,主要还是脏堵或者气堵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阀门是一定要修好的,不然你是没有办法判断故障原因的
供回水阀门关掉,拆掉回水管,从回水管放水,看看水 ...

好的  谢谢您 回去再拆开看看

网友:
进水热,出水不热,说明至少是有热水流经地暖管线的,然而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回水不热说明流量太小,热水已经彻底凉了。可能有2个原因,
1-水流量小,地暖管线有堵塞,影响流量了。
2-有单向阀一类的装置,或者单向阀装反了,影响流量。

网友:
室外入户的回水阀门以及阀门至公共回水管之间的管路应该查一下,简单的方法是断开室外的回水管路,打开进户阀看室内流出水的压力情况,而后再打开回水阀看回水阀的出水情况,如果室内出水流量、压力有问题就检查室内的分水器系统以及每一路地热管的流量,如果回水不通畅则必须由主管维修人员来解决,但以上这些操作应该由主管物业或供暖的人来操作,否则或许不妥。

网友D:
这是属正常情况,水压小,回水慢,热量都散发了,自然就是凉水。
如果有条件加一个回水泵,加大水流速度也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可能有查水表的上门。

网友:
北方过冬靠暖气南方过冬只能靠阳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属正常情况,水压小,回水慢,热量都散发了,自然就是凉水。
如果有条件加一个回水泵,加大水流速度也 ...

最简单的验证方法就是在室外用手摸回水主管的温度和自家出口管路的温度,如果温度相差不大就是大系统的问题如果相差明显就要拆管路找原因了,如果是大系统的问题则咋整都好不了,楼房集中供热的系统不建议加泵,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反倒破坏了整体的循环平衡,很容易被举报或产生邻里矛盾。

网友:
南方人过冬靠一身正气,不懂这个!

网友:
同样情况,加泵解决了

网友:
进回水温差大就是循环慢。

网友E:
只要进水热,回水凉,哪都不用看,直接把过滤网拆开,扔掉,记住是扔掉。没有过滤网,暖气根本不会堵。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管道井里面控制阀没开

我这智能阀门控制在回水管上,如果没交钱或者没刷卡阀门就不开,然后进水和压力是有的,但是回水出不去就是楼主这种情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不是管道井里面控制阀没开

我们这不是智能的 我打开开了  阀门开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进水热,回水凉,哪都不用看,直接把过滤网拆开,扔掉,记住是扔掉。没有过滤网,暖气根本不会堵。 ...

这招属实绝 不用先找人洗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