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服役六年半的台达NX350电源:主动PFC+双管正激+肖特基整流+3.3V单路磁放大

楼主(2021-12-16):
主电容NCC日本化工SMQ系列450V_220μF_85℃型号。
能输出滤波部分,12V、5V和-12V共用一个储能电感。3.3V则采用单路磁放大,有独立的储能电感。
源的温控采样点设置在整流电路散热片的一侧。滤波电容为红宝石和NCC日化两个品牌混搭。一线大厂就是这个优势,即便在低端产品上也可以用到大品牌的器件,而且成本比起其他品牌更有优势。不过话说回来,并不是堆了一流品牌的器件,输出质量就能非常好。看完测试部分读者可以回头想一下,如果这里没有堆上这堆高品质的电容,这款电源的输出质量又会如何?

主控芯片虹冠CM6800AG,双管正激方案上最常见的主控,是一颗PFC级和PWM级整合型主控。

2014年6-18时候败的,到手是【全】日系电容的批次(市场上也有主电容是台系万裕电解电容的批次,不是NCC日化SMQ系列450V/220μF/85℃型号)。
风扇出厂原装是悦轮D12SH-12,规格12V/0.3A,转速2000RPM,Sleeve含油轴承。服役约四年时间时候挂了(几乎7×24小时开机),之后自己换了一个台达双滚珠轴承 Dual Ball Bearing风扇。
这个型号推出至今应该有十几年时间了吧。看到很多人喷台达垃圾祖传双路,台达自己应该也知道双路不好啊,都那么多年了,为什么不出单路版的NX系列电源呢?我估计零售市场的消费级民用产品只是台达不赚钱的一个小部门 ,OEM、ODM业务才是台达的赚钱主业。所以不上心。
做到这个用料其实也算厚道了,毕竟价格摆着呢。实测约50%负载时达到最大电能转换效率,比2008年淘的大船货拆机无PFC版(代工给hp的批次)的省电约12瓦特(同配置测试),用美国福禄克FLUKE钳型表粗测,7×24小时开机一年下来,省电约一百零五千瓦时/年,约¥60块钱电费吧。

楼主:
台达(Delta)的更换散热风扇很简单,因为台达(Delta)不像FSP全汉、LITEON光宝……直接焊死至PCB,台达(Delta)是2-pin插接式的,3-pin的分清正负极插接上就行(如【图】中箭头所示)。
还有,【标题】算数错了。不是“ 服役六年半 ”,是“ 服役七年半 ”了。

网友A:
台大 海韵 振华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大 海韵 振华都不错

振华常用的LLC半桥谐振+同步整流+DC-DC,虽然转换效率高,但是缺点就是动态负载的话瓦数越高,相对问题也越明显。所以该类电源在850W以上就很难再做,也不乏改良【动态性】和【纹波输出】的产品,优质电源也比比皆是,就看厂家怎么做了。对于【纹波】的问题,这类结构纹波输出全靠二次侧输出电容。需要一堆电容甚至是固态电容才能将纹波做的很漂亮。对于动态性也需要大容量电容来弥补电压的变化。当然这些成本都不低,但是可以省下储能电感的成本。大电流电感成本占比非常大的,绕线电流大、直径大,并绕线材多,完全无法用机器绕制,必须人工绕,属高强度的技术活,成本相对较高。
      所以,台达(Delta)的双管正激+肖基特整流+单磁放大(单磁结构一般不建议选择超过500W的)结构,在350W这个功率,动态性有一定的保证,在低瓦数超超频也得心印手。部分【纹波输出】也做的很漂亮。不过稳压相对要弱一些,特别是交叉负载和拉偏负载。因为单磁结构的,造成拉偏负载会基本擦线合格。部分口碑较好的电源也是过不了拉偏。因为当芯片和显卡负载拉高,12V电流巨大,5V一般应用,完全不行,这样电压偏离会相对比较厉害。而5V主供硬盘,后果可想而知。因此双管正激+肖基特整流+单磁放大结构一般不建议选择超过500W的。

网友B:
买二手NX350,怎样可买到日系主电容的版本呢,看运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二手NX350,怎样可买到日系主电容的版本呢,看运气吗。

嗯。看运气,拼RP。

网友:
我2015年配的电脑也是买的这款电源,现在还在服役

网友C:
我的电源也是同款,买来2年才用了3000小时,感觉会用到天荒地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也是同款,买来2年才用了3000小时,感觉会用到天荒地老,,,

那个散热风扇会先挂掉,我的大约刚刚四年就挂了,我是7×24小时开机。大约三万5 千小时吧,Sleeve油封轴承寿命不长。
      之后自己换了一个台达双滚珠轴承 Dual Ball Bearing风扇。Dual-ball Bearing双滚珠轴承的,低转速运行,就算7×24小时开机,二十年都不会坏。
      台达(Delta)的更换散热风扇很简单,因为台达(Delta)不像FSP全汉、LITEON光宝…… 散热风扇的接线直接焊死至P C B,台达(Delta)是2-pin插接式的,标准3-pin的接头分清正负极插接上去就行。

楼主:
粗测台达NX350电源效率:平时开机时,转换效率约85.7%电脑平台:AMD四核FM2+ A10-7800 65瓦处理器、两条共16G威刚DDR3-2133MHz内存、两块大船货1TB服务器硬盘WD1002FBYS企业级、一块SSD三星128GB当系统盘。工具:美国福禄克FLUKE钳型表,可测直流电流,精度可达1mA。
输入功率测量:  直接读功率插座示数。北电专业版二代智能计量插座电力监测仪,精度高 。
输出功率测量方法:每一线束中相同电压的线一起测,表放在靠近被测线的位置清零,将线卡入钳子测量。最后,电流×电压,求和。

网友:
看到楼主贴子,想起床底下还有个买来就吃灰的同型号电源,翻出来看了下也是日系电容的,高兴了一秒钟。

网友:
179的价格买铜牌很不错了,特别是全日系电容。

唯一遗憾是没有MOV

网友D:
台达电源要买OEM拆机的,那才是他的真正实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电源要买OEM拆机的,那才是他的真正实力。

      不见得。因为OEM或ODM出口北美的批次很多是【无PFC】的(北美电网不强制要求PFC),比如十三年前2009年的这款。而且2009年的这款电容还是全部用台湾台系电容,不是日系电容。我用的这款都有电容爆浆了的,也懒得维修,直接当废品仍了。
      主动PFC的【功率因数】大概都在90%以上,被动PFC在70-80%,无PFC的是50-60%左右。因为中国大陆的电费计费标准,电表只是计算接在电表之后的所有用电器的“有功功率”的电流,所以PFC部件并不能起为用户省电费¥的作用,只是为国家电网省电。而电源的『转换效率』,要是看整体设计水平、用料和做工的,在这方面,一线大厂(比如:台达、LITE-ON、海韵、FSP全汉、七盟、Emerson爱默生、群光电能……)当然是有优势的,但是也要看不同的型号不同的批次。
      代工也是看给的钱下料,商用机的电源质量标准肯定好过普通消费级产品,工控机、工作站与服务器的电源当然质量标准又更高啦。

      当然,除了电源的『转换效率』,【动态性】和【纹波输出】的质量控制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台达电源要买OEM拆机的,那才是他的真正实力。

      你看一看这个十三年前2009年的台系Bestec联德电子代工给hp品牌机的电源,【无PFC】版本,【单管】正激拓扑,不是【双管】,全台系电容,能精简的全部精简了,只留一个SATA供电接口。

      所以嘛,不要盲目迷信OEM或者ODM的电源,都是看着被代工方给钱下料的,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对比十三年前2009年的康舒AcBel代工的220W主动PFC电源。双管正激拓扑,东芝三极管,NCC日本化工主电容,台湾永立Ball Bearing滚珠轴承风扇,【铜】散热片……不要盲目迷信OEM或者ODM的电源,都是看着被代工方给钱下料的,给一分钱出一分货。

网友:
床底还有个Nippon的500P,感觉还可以用好多年

网友:
没买过这款,。倒是当年300多买的BP430 plus ,后来用了几年回潮炸了 。前段时间45包邮又买了一个bp430(二手最有价值之一了) 。仔细观察发现所谓的双路有点假 。其实都是同一个线路分出来的 。通过2个铜扣分成2路,也就是说在12v总功率下,所谓的每一路最大A数和铜扣的粗细有关,我评估是额外焊接导线可以增强铜扣处的过载能力,就能增加这一路的功率上限 。。

网友E:
楼主风扇在哪家买的,我也是老的台达10多年了,风扇声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风扇在哪家买的,我也是老的台达10多年了,风扇声音大

某宝,掌柜叫“大圣显卡风扇”。那里各种尺寸,各种轴承(油封、单滚珠轴承、双滚珠轴承、液压轴承、磁悬浮轴承……)、各种品牌:AVC、台达、NMB、ADDA、建准、电产Nidec、酷冷至尊、元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