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静电故障求解 不知道怎么引起的

楼主(2021-12-16):
不知道什么情况 电脑静电很大。不知道怎么引起的。 故障表现为;
1-----你要一直在电脑旁使用电脑他就没问题。只要离开在回来触摸键盘面板金属 啪 电脑出现usb声音  键盘失灵,稍等 键盘会回复使用,同理 耳麦也是如此。耳麦直接就是未识别硬件 失灵了
2---根据百度解决方法 测量地线有没有接地。确实是接地的。自己又把机箱金属外壳单独链接了一根线到地线,还是没有效果,
3---期间这种故障把一个键盘搞坏了。

疑惑。不知道是自身原因还是其他原因。电脑椅的坐垫还了好几个不同材料的都无效果

哪位大神科普下解决方法

网友:
电脑只有漏电麻手的,静电是你自己身上的。如真是静电,增加湿度,穿非化纤的衣服,使用静电腕带。

网友:
太高级了,没碰到过...

网友:
确定入户线的地线没问题吗,有些老房子和自建房入户线就有问题,全部地线都是摆设

网友:
静电应该来自你自身,你在用电脑前先将手触摸一下金属的物体放一下静电再用看看!

网友:
键盘单独接地试试

网友:
有静电的是你而不是电脑,解决办法是买个加湿器,只穿纯棉衣服,佩戴除静电手环或先触摸一下金属水龙头再使用电脑。

网友:
如果每次都如此,应该是接地线有问题,

楼主:
应该是自身的原因 我随便家里转一圈 然后摸一下钢窗都打人, 然后自己先摸一下金属的物体后。在摸键盘 没有那么大的反应了 但是键盘还是会重启下。坑爹 换得琢磨琢磨啊,搬新家 地暖。太干燥了 谢谢各位回复

网友:
别穿羊毛衫,碰电脑前可以先摸一下水龙头,窗台等金属部分

楼主:
实测了下 把地拖湿   故障消失了     坑爹.....

网友:
静电是你自己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