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助:测充电器的最大输出电流的测试仪

楼主(2021-12-16):
      以前在坛子里看过,有网友用电子负载,测充电器的最大输出电流,以检测充电器是否有虚标,还有其它功能用途。也想买个玩玩,但忘了这个测试仪叫什么名字,求助各位告知,同时也请推荐一款好用的这样的电子负载,谢谢了!

网友:
充电器多大电压多大电流的?

网友A:
手机充电器usb检测仪多功能电流电压表功率计容量测试仪表

某宝搜搜。电子负载很简单,完全可以diy

网友B:
  红魔王精品数码店  质量比较好, 但是现在线材换TP口了 多数负载还是老口  ……

网友C:
需要USB测试仪+快充协议诱骗器+电子负载, 手上有一个杭州睿登的用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充电器usb检测仪多功能电流电压表功率计容量测试仪表

某宝搜搜。电子负载很简单,完全可以diy ...

谢谢提供给我搜索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魔王精品数码店  质量比较好, 但是现在线材换TP口了 多数负载还是老口  …… ...

谢谢回复,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USB测试仪+快充协议诱骗器+电子负载, 手上有一个杭州睿登的用着还行

谢谢!这三种功能一体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魔王精品数码店  质量比较好, 但是现在线材换TP口了 多数负载还是老口  …… ...

找到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USB测试仪+快充协议诱骗器+电子负载, 手上有一个杭州睿登的用着还行

基本搞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前几天掏来个这东西,其实就是个负载仪,没有标签,好像是组装的。测了一下我的充电器,电流超过1.75a后电压剧降,基本符合充电器的标称1.8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几天掏来个这东西,其实就是个负载仪,没有标签,好像是组装的。测了一下我的充电器,电流超过1.75a后电 ...

这个不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三种功能一体的吗?

有带快充协议诱骗功能的USB测试仪,负载是另外的

网友E:
炬为这种测试仪就行啊,最大20安,足够用了,当时数码之家优惠才24包邮,现在看要42了。下边图是我用来测12伏电池放电容量的。

网友E:
现在淘宝上奸商遍地,数不清的商家把炬为的东西拿来双倍的价钱卖,所以买炬为测试仪要擦亮眼睛,建议到炬为店去买。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h3b60c28ea7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淘宝上奸商遍地,数不清的商家把炬为的东西拿来双倍的价钱卖,所以买炬为测试仪要擦亮眼睛,建议到炬为 ...

谢谢,炬为的真不错,品种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淘宝上奸商遍地,数不清的商家把炬为的东西拿来双倍的价钱卖,所以买炬为测试仪要擦亮眼睛,建议到炬为 ...

谢谢提醒,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炬为这种测试仪就行啊,最大20安,足够用了,当时数码之家优惠才24包邮,现在看要42了。下边图是我用来测12 ...

这一种不能恒流测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一种不能恒流测试吧?

不能。通常锂电池充电器本身就是恒流输出的,检测仪没必要有恒流测试功能。

网友:
作为爱好者一款“电子负载仪”是必不可少的,艾德克斯的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