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0BB主控不认了怎么办?当然是短接数据引脚暂时屏蔽Flash的正常读取啦。

楼主(2021-12-16):
之前用SM3280BB量产,参数在各种不靠谱的指点下,改了又改,结果某次量产失败后直接工具不认盘了怎么办?插到电脑上是可以认出磁盘驱动器的,但是打开量产工具会直接卡死工具,等了很久就听到U盘断开再连接的声音,然后工具显示无响应。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拿一个正常主控板把一个主控换上去能解决吗?还有救的方法吗?

网友A:
我感觉不太对劲,帮帮团会问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都被人问几百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不太对劲,帮帮团会问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都被人问几百遍了

懒得吐槽,张口就来?几百遍,证据呢?我用全站搜索关于SM3280的帖子就一页半,而且也没有不认盘的先例,几百遍何以见得?要真有几百遍那我可太高兴了,慢慢看,总有办法的,可惜看不得。
另外你是不是对帮帮团有什么误解?帮帮团又不是全知全能的神,而且我从来没申请过,不知道谁给的好吧,有意见可以跟版主提,这虚名,不要也罢。
有了这个头衔,我反而并不能自由问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吐槽,张口就来?几百遍,证据呢?我用全站搜索关于SM3280的帖子就一页半,而且也没有不认盘的先例, ...

没有别的意思就问一下,再补充点内容,搜索不要加SM开头,直接用慧荣,我测试过,在一些条件下会屏蔽一些搜索结果,要不就换一个词搜,你这个完全可以换个词搜索的,再加上老站关闭,更加难以搜索到结果,你这种是属于不识别问题了,直接短路flash引脚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懒得吐槽,张口就来?几百遍,证据呢?我用全站搜索关于SM3280的帖子就一页半,而且也没有不认盘的先例, ...

你也可以看站长发的这个帖子,因为老站关闭游客访问,导致老站那边的帖子很多都搜索不到
[闪存]FLASH短路方法图示(解决U盘量产失败/U盘复位/无法识别硬件等问题)

网友A:
再补充一点,许多老方法可以直接套用过来,换个思路搜,把SM3280去掉,直接改为U盘量产失败不识别,更加合适,我指的几百遍是这样的,这样可以搜索到很多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点,许多老方法可以直接套用过来,换个思路搜,把SM3280去掉,直接改为U盘量产失败不识别,更加合 ...

我还没料到临时屏蔽闪存是这类问题的通解。
既然你知道的挺多,那敢问SM3280的D0-D3分布引脚,我这就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没料到临时屏蔽闪存是这类问题的通解。
既然你知道的挺多,那敢问SM3280的D0-D3分布引脚,我这就试试 ...

抱歉,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指的是引脚定义的话,刚才分享的那个帖子,就有一张TSOP48引脚的定义图,不知是否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指的是引脚定义的话,刚才分享的那个帖子,就有一张TSOP48引脚的定义图,不知 ...

那就寄了,我这全是BGA的FLASH。

网友:
有LED灯么?有灯试试灯负极与地短接,有时候可以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这个我不知道,如果你指的是引脚定义的话,刚才分享的那个帖子,就有一张TSOP48引脚的定义图,不知 ...

我擦,老哥牛逼啊,看了你的话,检查了一下主控板的走线,在疑似主控与Flash芯片的数据引脚上瞎几把乱短路,试了几次直接认了,然后出了盘。Niccccccccccccce!

楼主:
SM3280真是U盘主控的4K之王啊。

网友:
慧荣系列通用的短接方法LED负极+GND,好像LED负极连通主控的GPIO脚,短接会临时屏蔽IO

网友:
之前有一个红色PCB的3280bb也是不认盘,短接了led负极和usb头子,没有任何作用,然后不小心把芯片短接烧了,现在看到3280bb怕了,不碰最好,bb真是害人,而且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