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哪些U盘主控支持模拟SLC模式(即pSLC)?

楼主(2021-12-16):
就是把TLC或者QLC芯片量产成SLC模式运行。    我知道慧荣3280好像可以,其他再推荐几个,谢谢!

如果能直接推荐几款能够在某东某宝买到的全新品牌U盘就最好了,到手就可以马上量产

网友A:
半容量模式到底是不是模拟SLC????

网友:
为什么这样呢

楼主:
提升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容量模式到底是不是模拟SLC????

如果芯片是TLC或者QLC,那半容量模式就肯定不是模拟slc。

网友B:
我只见过3271,3281和918有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见过3271,3281和918有这功能

对芯片有没有特殊要求? 还是说只要是它们支持的芯片,都可以?

网友C:
还要看闪存的,N28A我是怎么整都整不了SLC

网友:
主要还是看闪存制程的,只要闪存可以开slc模式,基本主控都可以做到(前提是有参数
牙膏和美光的片子这么搞的多一点,建议拿他们下手
主控就挺好选了,慧荣支持tlc的主控理论都可以,群联的2307还是2309见过一个,连银灿的903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闪存的,N28A我是怎么整都整不了SLC

我N28A能整(读150写100),B0KB反而不行。开了1/3容量(192G→64G),速度没变,还是7左右的写入。

网友:
3265AB AC也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闪存的,N28A我是怎么整都整不了SLC

N28上3265可以开SLC,全盘不掉速

楼主:
是不是3265AB AC支持的芯片,都可以开?

网友:
这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首先N18A(M16A),可以在sm3281或AS2258上开SLC模式。
B95A 2D TLC,可以在IS903和2246en上开成SLC模式。
另外PS2309也有把TLC开成SLC模式的案例,因为本身玩的少,不确定能转哪些制程。
还有SM2271,FC1178/9通过黑片工具低格,在某些特定的设置下,好像也可以开成SLC模式

总之基本都是一些固定的搭配组合。

网友D:
PS2251-09是可以直接高格N18成SLC模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PS2251-09是可以直接高格N18成SLC模式的

不用太麻烦了,直接上闪迪CZ880,售后也有保障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半容量模式到底是不是模拟SLC????

不一定,如果半容速度提升铁定是,如果速度不提升那就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不一定,如果半容速度提升铁定是,如果速度不提升那就不是。。。。。

cbm2199半容量就是速度提升,我都是开半容量,但是其中具体的原理厂家从未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m2199半容量就是速度提升,我都是开半容量,但是其中具体的原理厂家从未解释 ...

芯邦开半容量速度快一倍,我做启动盘都这么搞,反正用不上那么大空间

网友:
ps2309,32G 1ce,闪迪闪存,TCL模式 写5-25MB跳动。开卡成为11G后,读95M写80M,很平稳。这个算不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