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救SM2246en工具及 ROM短接点

楼主(2021-12-16):
如图,2258XT刷的多,2246一脸懵啊,求救

已经搞定,Erase SysBlock勾取消,和128M,感谢各位帮助

网友:
看看 有没有 标识 是 J1  的孔  翻过来看看说不定有 标识是 ROM 或者是 JP1, J1 的 孔应该就是了

网友:
顶上t和g孔

网友A:
短接TG孔 开卡工具P1115G版本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TG孔 开卡工具P1115G版本不就行了

短接对了,软件没有这个版本,大哥可以发一下么

楼主:
用Q1124a 版本就变成了reset CPU

网友:
缓存容量改成128M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