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BGA316 272的拆分点位

楼主(2021-12-16):
还有一张图,懂的都懂,不懂的也将来一定会懂

网友A:
前几天看了美光的8CE,bga272定义图,一直没搞懂CE1_0是CE1还是CE0_1才是ce1

网友:
楼主能不能发一下原图看看,还有,这样拆分和从中间竖着对称拆分到底哪个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看了美光的8CE,bga272定义图,一直没搞懂CE1_0是CE1还是CE0_1才是ce1

...

CE0-0/0-1/0-2/0-3  CE1-0/1-1/1-2/1-3   CE2-0/2-1/2-2/2-3   CE3-0/3-1/3-2/3-3  每一组ce第一位是ce顺序,第二位是CH顺序。CE0-2=CH2里面的CE0。

网友B:
倒是这个VSP0/1/2/3是怎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倒是这个VSP0/1/2/3是怎么用的?

还是跟152一样的用法,缩CE,亲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