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级路由器下网络如何才能互通

楼主(2021-12-16):
如图所示:1号路由器下接2号和3号路由器,2和3号路由器下面的电脑如何进行互相访问,实现文件共享?

网友:
全部接lan楼口,

网友:
路由器2和路由器3关闭DHCP,所有网线插LAN口,这样所有电脑都在同一IP段。

网友A:
二级路由全部关闭DHCP即可实现!

网友:
如果必须启用二级路由,电脑1和电脑2要互通只能在一级路由里添加静态路由

网友:
2 3路由器当交换机+A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级路由全部关闭DHCP即可实现!

亲自试了一下,我两个k2,上级k2地址段是192.168.2.1,下级k2为了实验,改为192.168.3.1.
图一是下级k2关闭DHCP,上级来的网线插下级K2的WAN口,电脑接下级k2的LAN口,电脑不能获得 ip地址。
图二是下级k2关闭DHCP,上级来的网线插下级K2的LAN口,电脑接下级k2的LAN口,电脑能获得 ip地址。
老设备,还没有近两年新设备能盲插那么智能。

网友:
我忙着拿两个k2来测试,测完截图来回复,才发现回复重新编辑了。

网友:
互通这个要求的关键是用换交换机。(这个是国内网络设备厂的功劳,小路由器普及率比交换机高得多,以至于很多小白不知道还有集线器和交换机。)于是,解决办法就是把二级路由的WAN口线插到LAN口,即把路由器当交换机用。

网友:
可以试试两个路由器里面开DMZ暴露电脑IP试试,反正单台这样外网访问无压力。

网友:
路由器1设置Ip地址为:192.168.2.1开启DHCP
路由器2 K2老毛子固件直接开启中继模式,Wan接路由器1的lan口
路由器3设置Ip地址为192.168.2.3关闭Dhcp,lan口接路由器1的 lan口即可。

我经常这样用,而且都可以管理所有的路由器

网友:
换路由解决,华为的或者小米的,wifi6路由器带mesh功能。无缝切换

网友:
直接向日葵吧,别说文件共享了,两台机器你随便用。
我目前就是把公司的电脑全装了向日葵,管你是在一层网还是二层,密码统一,常用的几台机器控制码已经能背过来了,不常用的录表格上存WPS云文档,需要用时微信小程序里打开云文档直接查。

网友:
老毛子系统要设置为AP模式!老毛子系统要设置为AP模式!老毛子系统要设置为AP模式!
ip自定一个不要冲突,

网友:
确定是用移动公司的1号路由(光猫?)拨号还是下面的K2或腾达AC3?

网友:
在2和3添加对方的静态路由不知道能否实现呢,前提是要能支持从wan访问内网,老毛子不知道行不行,op可以

网友:
路由器做映射快手有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亲自试了一下,我两个k2,上级k2地址段是192.168.2.1,下级k2为了实验,改为192.168.3.1.
图一是下级k2关 ...

看来你对一些路由系统并不熟悉。部分路由固件如果只关闭DHCP而网线还插WAN口,那是不能分配到IP的。关闭DHCP后必须插LAN口才行。老毛子固件有个非常实用的功能,就是AP模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对一些路由系统并不熟悉。部分路由固件如果只关闭DHCP而网线还插WAN口,那是不能分配到IP的。关闭D ...

谢谢指导,学习到新知识了。我之所以测试,是有坛友对我三楼的回复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二级路由关闭DHCP后,“所有网线插LAN口”的做法是多余的,认为插WAN口一样能行。我知道有些路由器在关闭DHCP的情况下插WAN口不行,我是实际操作一番就是来证明一下我说的是事实。结果测试后再来回复,那位坛友把他自己的回复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学习到新知识了。我之所以测试,是有坛友对我三楼的回复表示不同意见,认为二级路由关闭DHCP后 ...

原来如此,二级路由关闭DHCP后,非AP模式下插WAN口是不能获取IP的。后来有些设备比较智能,支持自动检测和端口盲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