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戴森v10 v11 马达 懒得拆了

楼主(2021-12-16):
拆开就是这样

网友A:
这就一张图?我要不要还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一张图?我要不要还等等?

一张图 不都已经展示一切了 还要看哪个地方 拍给你看

网友:
原来定子是多片硅钢拼接,以前我在网上看的,无叶风扇库存220伏无刷,内转子nidec无刷电机,定子也是拼接压入铁壳。

网友(2023-01-21):
请问开机卟一声应该是哪个零件问题?

网友:
最后买了个电机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