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PS低版本容错率竟然高一些,比如INDEX函数不写列序数也能运行,高版本不行

楼主(2021-12-16):
RT,在WPS2009/2010上使用=INDEX($I:$M,K7)能正常运行,在2013版上必需加上列序数才行,如=INDEX($I:$M,K7,1)这也太扯了吧???

网友A:
最新版本吧
反正都是免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吧
反正都是免费的

没需求,新版本太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新版本吧
反正都是免费的

单位的电脑,强制要求安装 WPS Office,不准安装 MS Office 、Win 8、Win 1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的电脑,强制要求安装 WPS Office,不准安装 MS Office 、Win 8、Win 10。

脱裤子放屁的举措,形式大于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脱裤子放屁的举措,形式大于内容

没办法,吃皇粮的单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脱裤子放屁的举措,形式大于内容

这就是没一家三方office干得过MS office的原因

当年M$靠强绑垄断了市场,其它软件不靠扶持做起步根本玩不下去

网友:
估计是“兼容M$语法”闹得

另:最新的WPS掏钱版本真得好用,我直接卸了公司交钱的Office365.

office拖拽10分钟画好的流程图,wps直接免费模板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没一家三方office干得过MS office的原因

当年M$靠强绑垄断了市场,其它软件不靠扶持做起步根本玩 ...

我只用office套件里的excel,试过N多办公软件,在表格这块,其他所有凑一起都不是徽软excel的对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用office套件里的excel,试过N多办公软件,在表格这块,其他所有凑一起都不是徽软excel的对手 ...

毕竟,标准都是M$的,又不给开放,其它家只能靠猜。
特别是COM的API只有M$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