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格行4G网卡加卡座无法切换sim卡

楼主(2021-12-16):
按照群里大神们的方式硬改的,现在用的这个在发帖

短信无法发送接收,看系统信息里面iccid号还是这个esim卡的,不知道要怎么切换,里面的切换sim卡提示未插卡,当时我的已经用的自己的手机卡了,还是无法切换卡。有哪位大神知道什么原因的?

楼主:
格行ping会丢包和延迟稳定没有帕米糠家买的那个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这个是帕米糠家的,210的芯片

网友A:
这种硬改本来就不能切换。换个思维理解:相当于把eSIM卡的线引到卡槽上面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硬改本来就不能切换。换个思维理解:相当于把eSIM卡的线引到卡槽上面去了。 ...

那是不是把那个拆下来的电阻装回去,然后就可以识别进行切换了

网友B:
切换的管子都没有,肯定不行啊,直接拆掉ESIM芯片,然后用耳机里面的漆包线,给卡槽飞线接到ESIM那里的焊盘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换的管子都没有,肯定不行啊,直接拆掉ESIM芯片,然后用耳机里面的漆包线,给卡槽飞线接到ESIM那里的焊盘 ...

等于拆下esim卡的芯片换成接卡座上去对吧?

网友:
切换不切换,都一样,你已经在硬件层面物理切换,系统内显示的是软件层面的切换,你现在无论怎么切换都是不认卡的,而且机器的底层,商家已经吧切换的信号阉割了

网友:
还要短接几个触点,方案在这个帖子里: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4435-1-1.html

网友C:
楼上的连接正确,昨天刚改完,拆掉那个小电阻后,短接那两个点就可以了,原帖说要跨过去来焊接,实测不用的,直接焊起来就可以了。目前实测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连接正确,昨天刚改完,拆掉那个小电阻后,短接那两个点就可以了,原帖说要跨过去来焊接,实测不用的 ...

我的第一次接也是短接两个点不行,后面跨过去接可以用,我搞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