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请教SEGA MD游戏机图像有锯齿是游戏机还是游戏卡的事

楼主(2021-12-16):
入下图,“富”字的下半部的“田”中间的竖都没了,以及“START”中的“A”锯齿明显:

请教这是游戏机还是游戏卡的事呀?
谢谢

网友:
多数时候只是接触不良.

网友:
显示器的事吧

网友:
1990年代的游戏,分辨率就那样,且用在小屏幕上放的,你拉大到高清,当然锯齿都出来了。

网友:
换张卡看看是否 正常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老款游戏机只适合用显像管显示器玩  主要是分辨率太低  用液晶的话 锯齿全都出来了

网友A:
把卡带的金手指哈口气或者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

网友:
第一次玩80年的主机?当时的游戏大多分辨率只有352*288或者352*240,也就是PAL/NTSC制式,你拉到这么大的屏幕能不出锯齿么……

网友:
1、清理卡插槽
2、换卡测试
3、或者主板赃污,元器件脚间漏电,做清洁
4、有可能是主板的6116存储器故障,更换。

网友:
当年电视小,且是模拟信号,显像管,自带抗锯齿功能。。。

网友:
换成彩监,用rgb就看不出来了。

网友:
人家游戏那个分辨率,给你硬拉成这么大,没锯齿就不正常了

网友:
说清理卡带换卡带的是不是没玩过这东西?卡带脏,接触不良是直接无法进入游戏的,怎么可能显示?
这玩意纯粹就是分辨率低导致,而且当年的机器cpu太弱,基本没有抗锯齿处理,显示成这样很正常,这效果就当年来说算很好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你在现在的液晶显示器上玩以前CRT上的游戏。那肯定有锯齿啊。现在玩老游戏的狂热玩家都必备一台CRT电视机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用视频采集卡加PotPlayer获取了下图像,感觉“富”字的下半部的“田”中间的竖出来了点。
通过视频采集卡得到的图像有竖线的感觉(“PRESS START BUTTON”这几个字母比较明显),感觉是视频采集卡的事,因为接电视上没这样。(视频采集卡是从闲鱼上花21元搞的,游戏卡也是闲鱼上花17元搞的,游戏机是十多年前的东西最近翻出来的)
获取的图像如下:

另补一张小米电视4上的效果,真是惨不忍睹:

看来当前的东西显示AV信号真是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卡带的金手指哈口气或者用橡皮擦擦一下金手指。

谢谢回复~ 我之前试过了,没能行。

网友:
你只是缺一台CRT彩色显示器而已
50元应该能收到

网友:
游戏机  太烂

原装MD 画面很好的

网友:
你这画面角色脸都看不见了,记忆里是看得见脸的,虽然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