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0G2不通电

楼主(2021-12-16):
(图片)

网友(2023-07-15):
不知道管子击穿了没有,是不是开关管和整流桥烧了导致输入保险丝坏了

网友:
看着黑糊糊的是松香还是烧了?

网友:
此电源是双PFC三变压器的高功率密度电源。不通电可以先查保险和主开关管有没有损坏,如果没有损坏就看辅助电源有没有损坏。或者是查看输出的功率管有没有损坏。还有风扇坏了电源也不会启动。此电源有位置检测针脚。不放入尾插只通电源是不会启动的。要么就自己短路金手指的检测线。短路方法百度上有,我验证过可以的。这种电源主控芯片一般不得坏。坏都坏在功率器件和辅助电源等

网友(2023-11-18):
这是个好东西,用料真足啊。

网友:
大佬威武

网友(2024-01-01):
这个电源比较复杂,跟普通的开关电源不太一样,检查思路;
1、先检查保险管有没有烧坏,如果烧坏了,请检查状态,如果烧得比较厉害,多数是开关管和整流桥击穿短路,需要进行更换
2、如果保险管没坏,就要检查电源管理芯片部分,先检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电压,如果工作电压正常,没有驱动信号,就可以找芯片替换试试,如果没有工作电压,就检查芯片供电电路。
3、如果电源管理芯片输出正常,就需要检查保护电路了,重点检查取样电阻和光电耦合部分

网友:
输入的那个X电容都烧成那样了,可能炸管了

网友:
一般不会有问题

网友(2024-02-04):
不通电需要从输入侧逐级向后查,如果保险管没坏的话,大概率是启动电路、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2024-05-02):
测下芯片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