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台老长城电风扇FT7-30

楼主(2021-12-16):
苏州电风扇总厂生产,年龄估计有个20年以上,老货用料实在,肯定是全铜电机,不用怀疑。塑料外壳,风叶,卡箍都没有任何老化,质量靠谱,清洗好后,运转平稳,无异响。20元废品站买来,不亏,主要要的怀旧感觉。

网友A:
现在连铜都不舍得用了吗

网友B:
10元更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元更超值

废品站老板是傻子?这风扇很重,铸铝全铜电机,下面还有一个工频变压器,总重12斤,按铁1块一斤卖,都不止10元。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废品站老板是傻子?这风扇很重,铸铝全铜电机,下面还有一个工频变压器,总重12斤,按铁1块一斤卖,都不 ...

下面的是电抗调速器,相当于一个多抽头的电感,不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铜都不舍得用了吗

一两百的肯定不是铜的,还有轴承基本也是一次性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是电抗调速器,相当于一个多抽头的电感,不是变压器。

多谢指点,不懂这些元件,只会拆着玩。

网友:
大于20年,或有30年?

网友:
这风扇得三十年以上才行  二十年说少了  看样七,八十年代的东西

网友:
我有两台,遥头轮已经坏了,几十年了,风扇还能用

网友:
买个几十元的垃圾电扇,把这电机换上去绝对比一百多的强

网友D:
这种老货用料再好都是卖废品的命,现在的直流电机风扇不比这种交流电机的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老货用料再好都是卖废品的命,现在的直流电机风扇不比这种交流电机的香? ...

这个能送走一代人,就这风扇还能在转20年,你信不信?,直流风扇可以吗?买的是情怀,不是风扇,

网友:
塑料外壳,叶片不够风力了,如果改为金属就好了。

网友E:
这东西不捡也罢,谁知道是不是老太太去世,剩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不捡也罢,谁知道是不是老太太去世,剩下的

人一死用过的东西都不能要了吗?一般好像也就是衣服鞋子之类的会扔掉或者烧掉,没听说家用电器之类的也不能要了的

网友:
这个看着貌似改革开放初期的产品,附属零件已经开始缩水,主要部件,电机还没“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不捡也罢,谁知道是不是老太太去世,剩下的

西安地下都是人,不照样盖房住。还有古董不都是死人收藏把玩过的吗?有的都死了不知道多少手人了,不还是有人抢着要。当年慈禧死后嘴里的夜明珠,那么恶心的东西,最后谁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不捡也罢,谁知道是不是老太太去世,剩下的

现在给你慈禧死后嘴里的夜明珠,只要你跪舔,你舔不舔?你不舔,舔的人多了去了。那一颗怎么也值10个亿。

网友:
这个能送走一代人,就这风扇还能在转20年,你信不信?,直流风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