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ROSE DIY:自己做一个自己想要的头灯(工作灯)

楼主(2021-12-16):
最近经常自己修车。在车库里照明条件不理想(省电....)一直用N年前自己做的应急灯。就是这个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51213。虽然底座稳固又防滑,灯头还能180度调整,但是修车的时候总是感觉不方便。经常是想照亮的地方没照到,反而晃自己.... 以前也想买个头灯的。不过想想那玩意带头上,肯定会把发型弄乱的.... 于是就一直没买....

前几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偶然注意到小区里捡垃圾的人,都带着头灯。解放双手,而且还是第一视角照明。
于是我也想买个头灯了!

便宜的都是这样子的。。。好大个灯头。。。看着就很重。而且还碍事。。。

小巧玲珑的又太贵。。。

自己做吧!只有自己做的才是自己最想要的!

成品图。

直接做成泛光的。近距离操作的时候很舒服!

下面开始制作过程。

先找个LED灯的铝基板。把上面的LED都拆掉。

打磨漏出铜箔,原来是全串联的。因为用单锂供电,需要把LED改成全并联的。

焊好8个LED先试试。

8个0.5W的2835。2.5W功率下感觉非常亮,当然铝基板的温度也很感人。。。
这要是带在头上一会,出门岂不是容易被抓去做核酸?

纠结了一会。。。灯肯定是越亮越好。但是越亮就越费电,在保持小体积的情况下续航又太短。
反正做这个灯就是为了干活用,能够照亮伸手够得到的地方就够了。太亮也是浪费。。。反正我是不会带着这玩意大半夜出去溜达。。。
最后决定改用6个2835,1W驱动。

驱动直接用个7135就行。临时接了电池试一下,做工作灯完全没问题。

灯板搞定了,开始琢磨外壳。手里有现成的小塑料机壳,但都是长方形的感觉不好看。
还是自己裁板做吧。

初步设想是做成可以贴合额头弧度的。
给板材加热然后弯曲。开始脑残了。。。加热以后直接放到额头上了。。。这烫。。。。
后来找了个咖啡筒,利用咖啡筒的弧度来做。

凉了以后放额头上试了下,完美贴合。

弧度确定了,开始做边框。

先粘个框架出来。

厚度大概18mm

打磨边框,让它变的圆润一点。

两个角打通孔,用来固定头带。

由于外壳有弧度,所以这个电池就不好找了。用18650的话,外壳会变的非常厚。
于是找了两个450ma的小锂电准备并联用。这样1W驱动的话,续航差不多2.5小时。

外壳空间有点小,所以里面很多零件只能挤在边上了。。。

TYPE-C充电口。

充电肯定是4056了。

焊好一块4056充电板,直接固定在TYPE-C口附近。

另一侧装开关。

然后固定电池,电池沿着外壳的弧度固定,这样厚度能控制的薄一点。

电池接好线以后,上面垫一块隔热垫。虽然1W驱动铝基板的温度还不到55度,但是为了防止万一还是做一下隔热。

粘隔板,固定灯板。

通电试一下先~

充电指示灯做成隐藏的了。装在铝基板中间的那个孔下面正好合适。

外壳两边是有弧度的,所以加热两块料板做热弯贴合。

贴合度还算完美~

粘贴,修边。

这边留了个口,用来固定头带的。

外壳做好,开始做灯罩。找一块透明的亚克力板裁好尺寸。

同样热弯。

准备粘灯罩的时候突然发现里面看着有点乱。。。难看啊!

美容一下吧,起码看起来舒服多了。

用UV胶水粘好灯罩。

把灯罩用胶布贴起来,然后整体打磨外壳的边角。必须圆润光滑。不然戴在头上容易破相。。。

和额头接触的地方贴一层绒布增加下舒适度。

穿入头带。

找两根竹牙签,浸满502。等完全干了以后插进去固定头带。

竹牙签本身就比较结实的,再加上浸过502,所以强度还是很有保证的。

充电中。。。

开灯~

带在头上试了下,非常理想!

打开发动机盖试试,爽!第一视角照明果然舒服!
(下面的黑影是相机。。。)

距车库门大约3.5米时的效果。

等下偷偷带着去外面试试看啥效果。

网友:
就说我是不是第一个评论吧

网友:
前排,雪mm越来越能干了

网友:
第一次如此之近。

网友A:
旧手机电池,旧充电宝板,3D打个壳壳,随便拼个架子台灯出来。

网友B:
楼主推荐一下,外壳的板子和胶水的链接

网友C:
这个设计的挺合理的,手也很巧!

自己动手,照亮一路

网友D:
用圆头聚光led是不是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手机电池,旧充电宝板,3D打个壳壳,随便拼个架子台灯出来。

做台灯,桌面照明的话不错。但是修车用的话,真心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推荐一下,外壳的板子和胶水的链接

板子没有。。。以前家里装修剩的。也不知道叫啥板。。。
胶水就是502,CA40H,和UV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设计的挺合理的,手也很巧!

自己动手,照亮一路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什么时候做个芬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圆头聚光led是不是好一点

不好。。。会变成手电筒。。。

网友F:
这么晚了,去外面试效果已经不用偷偷地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时候做个芬奇?

然后我就有了千斤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晚了,去外面试效果已经不用偷偷地去了

去垃圾桶周围转转?

网友:
买了这个头灯 电池很小估计1000mah   只能亮1小时左右,但是真的亮  估计功率最大能达到5w

还有这种

多多上几块钱  18650电池  带的电池都不足1000mah   也是高亮1小时左右  换2千的电池 就两个小时了。
现在的头灯,便宜的很。
其实搞特价的 1.几元cob的头灯就很亮了 不比你这做的亮度差。
这种 红包后几毛钱就到手了。改锂电后很好用。

网友:
磨砂的亚克力板会更好,或者导光板不会有重影

网友:
厉害了我的姐

网友:
心灵手巧说的一点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