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拧紧减压阀时煤气罐喷气是啥回事?

楼主(2021-12-16):
已经是第二次了。这次确定阀门是关好的。

换煤气瓶,把减压阀拧进去,还差两三圈时,突然喷出一阵白色气雾。吓人。 不过后面再拧又没问题了。

网友:
拆个减压阀研究下呗,十几年前我拆过,根据减压阀的结构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拆下时就应该泄压掉了

网友A:
应该是阀门多加了一道止回阀,旋进减压阀后顶开,防止没关阀门时拆掉减压阀漏气。也就是说没装减压阀时,即使打开阀门也不会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阀门多加了一道止回阀,旋进减压阀后顶开,防止没关阀门时拆掉减压阀漏气。也就是说没装减压阀时,即 ...

对的   现在气瓶都有

网友:
我家里的气瓶也是这样,应该是3楼说的那样加了一道止回阀,提高安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阀门多加了一道止回阀,旋进减压阀后顶开,防止没关阀门时拆掉减压阀漏气。也就是说没装减压阀时,即 ...

原来如此。。我正觉奇怪,以为阀门是往下顶紧的,怎么可能会让减压阀给顶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