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杂牌单频2.4G面板刷个集客竟然还能跑满百兆

楼主(2021-12-17):
无线环境也很拥堵的情况下能跑近百兆也是牛批后面顺便更新一下拆机和原版固件对比评测

楼主:
客户说这玩意卡的一批才十几甚至就几兆的网速,我换下来后他说不要了扔掉,我拿回来刷个集客竟然能跑到90兆 芯片是7620n我就懒得给你们看了,这货是220供电的麻烦的一批,还得做个插头给它用。

楼主:
换了个软件测依旧牛批

网友A:
你这凌晨3点06测网速肯定好一些啊

网友B:
2.4G而且周围信号还那么多,能跑到这么快,的确是6B。我还有个MT7620N的路由器,刷集客来试试。

网友C:
集客可以没有AC单独工作么?

网友D:
这个面板有详细说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面板有详细说明吗

你要我等下补个拆机图给你看,反正就是很普通的7620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集客可以没有AC单独工作么?

肯定啊,16台以下都可以不用a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凌晨3点06测网速肯定好一些啊

跟时间没关系好嘛。。我自己是300兆电信带宽的,现在是中午了,我测了一下还是可以跑满百兆口。

楼主:
现在是中午,距离1米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跑满百兆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G而且周围信号还那么多,能跑到这么快,的确是6B。我还有个MT7620N的路由器,刷集客来试试。 ...

奇怪的是这是面板因为没有功放加上天线一般,dbi贴脸只有-30多,竟然也可以跑满百兆口,我距离远点-40-50也可以跑80多。。

网友E:
不要那么开心,5米远就降到50兆了。

网友F:
加个软路由刷ac,效果应该更好吧。

网友G:
集客怎么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要那么开心,5米远就降到50兆了。

有可能,面板本来就无线很差,但是吞吐量这么好还是非常让我意外,我自己的路由器同样距离和速率只有50左右,还有个没刷机的只有十几。。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集客怎么刷呢~~~~~

我是用编程器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个软路由刷ac,效果应该更好吧。

没那条件。。就三个面板而已

网友H:
这固件跑满百兆没问题 之前也是7620n机器 电脑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固件跑满百兆没问题 之前也是7620n机器 电脑跑满

电脑跑满轻轻松松,无线才比较吃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