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广西电信的机顶盒(天邑TY1608)不带无线模块的缩水版

楼主(2021-12-17):
最近在折腾机顶盒。
拆了一个广西电信的机顶盒(天邑TY1608)。
之前参考了网友拆解的四川版,用料实足。
我自己刷后,无线没有,蓝牙开不了。折腾一晚上差点怀疑人生。
拆开后。。。尼马,人家根本就没装无线芯片,,,难怪难怪。。。

楼主:
有无线芯片是这样的。。。

网友:
广西缩水版哈哈

网友A:
*朝特色 就是知道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朝特色 就是知道偷工减料

其实还是消费者的导致的,如果大家都懂,没有蓝牙WiFi我就不要,看还敢偷工减料?

网友:
自己装一个吧,也不费啥事

网友B:
这种机顶盒,完全没有折腾的意义了,不止无线模块缩了,还有闪存和运存,闪存是个完全没见过的牌子,内存是镁光大S,怕是用不了多久,就坏闪存,直接歇菜了,有些都是定制过的,刷了直接变砖

网友:
CPU是啥的?刷个游戏机玩吧

网友:
我的兆能移动魔百盒有无线芯片,但刷机后无线搜索不到无线信号,还是没用,刷了几个版本都是如此。怀疑人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顶盒,完全没有折腾的意义了,不止无线模块缩了,还有闪存和运存,闪存是个完全没见过的牌子,内存是 ...

硅格的emmc,这个牌子做U盘固态主控的,应该不会太差
内存就缩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朝特色 就是知道偷工减料

这是IPTV机顶盒 WIFI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就算有 很多原版系统根本就没有WIFI的开关 有什么功能都是运营商要求

网友:
谢谢 楼主的文件 昨天把我的天翼刷了 有Wi-Fi就可以手机投屏看电影啦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天邑ty1608 盒子刷成功了吗?我是广西的,前几天办宽带电信也送了个一样的盒子,我也想按你的方法刷,我的盒子也是没有wifi和蓝牙功能,U盘安装app也不允许。我主要就想要个投屏的功能,如果不刷可以实现最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天邑ty1608 盒子刷成功了吗?我是广西的,前几天办宽带电信也送了个一样的盒子,我也想按你 ...

没WIFI你咋投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WIFI你咋投屏

局域网内手机连wifi不就可以了么?难道这盒子自己拨号?

网友:
找个没啥用的过时路由器,设成ap模式,插网口上当WiFi用好了。

楼主:
有线网络连接在同一个局域网就可以投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你的天邑ty1608 盒子刷成功了吗?我是广西的,前几天办宽带电信也送了个一样的盒子,我也想按你 ...

刷好了呀,先在设置开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