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沁园橱下净水机KRL3863故障原因,关闭水龙头后还是有废水流出

楼主(2021-12-17):
遇到过过保坏,10月份满一年
沁园橱下净水器,无压力桶的,关闭水龙头后,还是有废水流出,并且隔几秒响几秒,请教什么问题,还换啥?

网友:
如果没有漏水的地方的话,应该是逆止阀有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水龙头漏水,这玩意没有水进去,应该不会有水出,只能抽到机器内部的水,如果关水时间长都有水出,恭喜你,不用交水费了

网友:
纯水机机器一直制水排废水,不停止工作,是纯水机最常见的故障,有以下3个原因:第一、高压开关失灵。机器制满水之后,开压开关应该起跳,断开电源。如果失灵,机器会一直工作,导致废水常流。判断方式:关闭压力桶球阀,泵继续在工作,肯定是高压开关失灵,更换即可。第二、进水电磁阀失灵。机器制满水之后,泵停止工作,此时进水电磁阀应该切断进水。此时如果废水口一直流水,可能是进水电磁阀失灵。判断方式:关闭进水球阀,废水停止,可以肯定是进水电磁阀失灵,更换即可。第三、逆止阀失灵。机器制满水之后,泵停止工作,如果逆止阀失灵,压力桶的人会倒流至RO膜壳,通过废水口流出。判断方式:关闭压力桶球阀,废水停止,可以肯定是逆止阀失灵,更换即可。

网友: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净水出水段漏气,比如出水口插管没到位,龙头漏水等

网友:
查下压力开关,损坏的话,会导致增压泵不停,只能排废水了。

网友:
我家是安装的无泵的,一升纯净水出二升废水

网友:
我家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滤芯破了,一直漏水,

网友:
把电拔了看看出不出水? 很大可能是用于检测的一些开关损坏,导致水泵不停,一直工作,这个要你自己看了,真的帮不上忙

网友:
电磁阀的机械部分可能是被脏污堆积堵塞造成的漏水。可以更换一下,也可以放弃

楼主:
第一次更换了高压开关,无效,第二次更换了逆止阀成功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