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白底黑字与黑底白字耗电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2021-12-17):
新换了手机,屏幕比较大,感觉耗电快
后来看有个黑背景模式
但黑背景模式看着别扭
从LCD屏幕发光原理看,是不是黑背景与白背景耗电一样的?
LCD主要发光体是液晶背面的LED白光,靠前面液晶遮挡显示画面
那么黑背景模式是不是光源亮度没变,只是大部分被遮挡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黑底白字耗电少一些,特别是OLED屏

网友:
oled有区别,普通屏没区别

网友:
我倒是觉得别想太多了,毕竟不可能一直显示一个画面,肯定会有画面变化了,最直接的办法我认为还是降低亮度。

网友:
LCD的话有一定区别但是区别不大,驱动液晶消耗的电并不多,大头是背光。OLED自发光,黑色背景直接关了就行,肯定更省电。

网友A:
黑底应该是会省电,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液晶显示的是五彩斑斓的黑和五颜六色的白,即便是不亮的像素点也是要通电的,用来保证显示上的过度,关掉背光也一直在显示。oled是自发光,所以黑底的部分是相对彻底的不发光,应该是省电。最近学着点亮TFT,看了一点驱动的说明,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如果是OLED,那么黑色越多,相对也就越省电;
如果是普通的LCD,那么,只能降低屏幕亮度来省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底应该是会省电,但差别应该不会太大。从我的理解上来说,液晶显示的是五彩斑斓的黑和五颜六色的白,即便 ...

OLED我不太清楚,不过,LCD的话,你的理解正好是反的。
LCD的背光是常量的,白底,相当于是液晶不工作,而黑底,是液晶全工作。
答案是,白底省一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我不太清楚,不过,LCD的话,你的理解正好是反的。
LCD的背光是常量的,白底,相当于是液晶不工作, ...

好像是这样。刚才发帖的时候把点亮当做白色了,恰好反了,非白才是高压点亮了的状态。其实lcd主要大头在背光上,手机优化的时候可能会在黑色背景模式下调低背光亮度,这样耗电可能低。

网友:
最古老的Lcd是 没电时是一片白的,通电后 电泳变化  后显示字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B:
OLED我不太清楚,不过,LCD的话,你的理解正好是反的。
LCD的背光是常量的,白底,相当于是液晶不工作, ...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哦

网友:
LCD ,白底稍稍省电点,因为白底是像素单元不工作。

网友:
lcd白底省电,22寸显示器全黑和全白大概差1-2瓦的区别,手机不知道,oled肯定是不发光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哦

液晶等效于开关,全开是常态,加电才会关闭。
原理上一直是这么介绍的,所以黑色才应该是通电开关全开,屏蔽了背光。

网友:
你也不能老是黑底啊,视频和网页怎么看?还是设为自动调节并降低亮度,缩短熄屏时间才能省电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看了大家的回帖,我才发现我的手机是OLED屏的,必须调暗一点才省电。

网友:
得看显示屏的状态,不加电是黑色黑底白字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OLED我不太清楚,不过,LCD的话,你的理解正好是反的。
LCD的背光是常量的,白底,相当于是液晶不工作, ...

白底省电那是TN屏,现在手机的lcd大多是ips屏的,驱动不加电是黑底,加电转成透明,刷新率越高越耗电

网友:
这不容易,关机的时候是什么颜色,那就是哪个颜色最省电了。

网友:
lcd屏幕不明显,OLED 屏幕,肯定是黑底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