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了2个实力多拖车尾灯,只能大锤伺候了

楼主(2021-12-17):
这两个灯是夏天那会在路边捡的,和路边货车拖车屁股上的一样,应该是坏了扔的
估计白色是位置灯,棕黄是雾灯吧
看迹象应该就是进水坏的,壳子里面还有水珠

拼音商标,还有装配方向指示,防水要求?

下部是出线端

开小盖,里面是用胶密封的

固定用的外圈是微有点软的胶圈,应该是PVC材质

撬开,分离外圈与灯体

灯体没螺丝,只有前盖这里有缝隙

用橡胶锤子震不开,只能上铁锤
暴力开壳了,里面湿漉漉的

前盖和背壳之间有槽配合,里面应该是打胶粘接的

分离反光杯

这玩意上的反光镀膜大都被腐蚀掉了

灯板
16个灯,8串2并的,应该是红光,仅电阻限流,24V用

背面,PCB是纸板的

背壳里边全是水,材质ABS

全家福

另一个应该结构完全一样,仅前盖和灯珠颜色不同
这灯忒简单,电路部分估计还没壳子值钱,白废力气了,捡了两个垃圾

网友A:
这居然还拿回家里来拆? 直接先拿到路边扔着,到旁边转一圈,找个砖头过来,直接当场拆机,拍几张照,然后砸开,再拍几张,不用捡回来

网友:
里面湿漉漉的

网友B:
不会所有灯珠和电阻全坏了吧,测一测有的灯珠和电阻或许还能用。

网友:
没什么用了~

网友:
人家扔了一个垃圾,这下好了,变几个垃圾了

网友:
这玩意儿没啥用啊最后去处还是逃不了垃圾桶的命运

网友:
印象中元首一般都是弄的花花草草,或者标本啥的,这,,,,改捡垃圾啦

网友:
板子都腐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居然还拿回家里来拆? 直接先拿到路边扔着,到旁边转一圈,找个砖头过来,直接当场拆机,拍几张照,然后砸 ...

开始以为有恒流电路啥的,加上上面泥巴多,就回来拆

白花时间打理干净,没想到是这样的垃圾

网友:
看痕迹进的水不少,夏天到冬天水都没蒸发完

网友:
随身带小体积QC3充电宝,QC3触发器和电压电流表头接线,看不同电压下电流,如果电压和电流同时升高,大概是限流电阻没啥意思,如果电压升高电流降低可能是恒流源。

楼主:
是的,不但湿漉漉的,还有股奇怪的气味

网友:
。。。。。。。。元首真的是捡垃圾去了,堕落了

网友:
可以拆到几个灯珠

网友:
灯珠都不测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所有灯珠和电阻全坏了吧,测一测有的灯珠和电阻或许还能用。

电阻没必要,灯珠应该有好的,但懒得拆

楼主:
如果能无损拆开,壳子也能利用

网友:
24v货车尾灯,白色是倒车灯,发白光。黄色是转向灯,发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