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服务器SAS硬盘电路板

楼主(2021-12-17):
老SAS硬盘电路板拆下来了,大家看下上面有肉吗,哪些元件有用,价值如何

网友A:
我很想知道把自己切开,然后插上SATA电脑会怎么样

网友B:
sas硬盘怕是万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把自己切开,然后插上SATA电脑会怎么样

肯定不行的,网上应该也能搜索到答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把自己切开,然后插上SATA电脑会怎么样

早研究过了
SAS相当于是双路信号传输,普通的SATA相当于是单路信号传输,驱动完全不同,
不可能直接使用。
你仔细看SAS的信号接脚就明白了,双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s硬盘怕是万转吧。

一般也是7200RP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很想知道把自己切开,然后插上SATA电脑会怎么样

不认,主要是协议不对。其实都不用切,有转接头,用SATA线和电源,但SATA线同样要接到SAS卡上去才行。你切掉的部分其实是SAS的第二路信号,很多时候都不用,只有在双控制器的设备上,比如存储双控才用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早研究过了
SAS相当于是双路信号传输,普通的SATA相当于是单路信号传输,驱动完全不同,
不可能直 ...

针脚数是相同的,我看马云家有卖sas转SATA的数据线,他们之间应该也是能通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针脚数是相同的,我看马云家有卖sas转SATA的数据线,他们之间应该也是能通用的吧 ...

sas能转sata,sata不能转sas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针脚数是相同的,我看马云家有卖sas转SATA的数据线,他们之间应该也是能通用的吧 ...

你没仔细看,一个是单面板,一个是双面板。
信号接口的外形尺寸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做电磨好
速度快

网友:
硬盘修复是修电路板啊,不拆开磁盘那面就好了,有可能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认,主要是协议不对。其实都不用切,有转接头,用SATA线和电源,但SATA线同样要接到SAS卡上去才行。你切 ...

sata好像是sas的子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好像是sas的子集吧。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是这样的,所以SAS卡都是向下兼容SATA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没仔细看,一个是单面板,一个是双面板。
信号接口的外形尺寸是一样的。 ...

sas硬盘的安装孔位和sata盘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针脚数是相同的,我看马云家有卖sas转SATA的数据线,他们之间应该也是能通用的吧 ...

sas的主板能接上sata盘用,sata的板子接上sas盘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s硬盘的安装孔位和sata盘一样吗?

小改就可以插进去,这不是关键。

网友(2023-04-21):
能用的部分应该很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