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拆修一个不正常的发廊电吹风应该是康夫出品

楼主(2021-12-17):
『X折腾』拆修一个不正常的发廊电吹风应该是康夫出品

姐姐家的,她公公已经缠了胶带,没用,又坏了。

拆开,只是破皮而已

大卸八块

拉出发热芯

交流电机芯

各种摁键

仔细观察,这里这么融掉了

拆掉多余的,重新接好

原路装回

安装好了

试机,2000W功率不是盖的

可惜了,交流电机芯太重了

长发吹的累。。

网友:
这么小,原来功率这么大啊

网友A:
插座挺好,不知道什么品牌

网友:
很高档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挺好,不知道什么品牌

10月底消失不见了。。不知道被谁顺走了。

网友:
发热丝看起来很养眼
吹风机就得用这种串励电机的,那种12V直流电机的没劲,很难吹干

网友:
高速冷风吹脸,有顶风的感觉

网友:
破皮那怎么不剪短一点

网友B:
拆掉电热丝岂不是功率大了一点

网友:
看到那么大功率消耗马上没兴趣用下去了。

网友:
我咋觉得交流电机比直流电机好得多呢

网友:
仔细看才发现,原来功率计表头自动量程切换,最好固定量程测试直观些。

网友:
这个断处也有接上用的

网友:
电机优秀,我喜欢!

网友:
这插排什么情况?自己改的吗

网友:
不错,功率大,发热厉害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热丝岂不是功率大了一点

不是小了一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小了一点吗?

电热丝就是电阻,对不,减少了电阻,电流不就大了,功率不就大了

网友:
只有康夫才是牛逼的,很好用

网友:
商用的贵一些也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