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个阻容降压电路,并联两个发光二极管比串联两个发光二极管的亮...

楼主(2021-12-17):
做了一个阻容降压电路,并联两个发光二极管比串联两个发光二极管的亮度要亮很多,是什么原理?又测试了一下, 并联通电不到一分钟,俩LED烧了,万用表测量击穿。

网友:
再串100个发光二极管,就可以直接用220V交流电了。

网友:
电容多大?电阻多大?稳压管几伏?

网友:
建议翻一下初中物理书。

网友:
降压电容太大,换成473试试

网友:
1N4733A稳压值为4.37V,超出发光管的额定值(“LED单芯的电压是从1.7V-3.6V不等),亮度肯定是比较高的,但灯珠烧掉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为啥并联的烧了,还不是因为比串联电压高了。电压高了肯定亮度大啊。

网友:
阻容降压电路相当于恒流源,你串联比并联的工作电压高一倍,当然功率也大一倍,所以亮度更亮。
烧毁的原因跟稳压管关系不大,是你电容取值大了。1微法大概70mA左右,用来给普通LED工作最好取20mA,也就是0.33微法左右的电容。

网友A:
1IN4733=5.1v-1W
草帽=2.8-3.2v--0.2W
串联=2.8+2.8=5.6v<5.1v能亮,弱
并联=3.2V0.4W《5.1V1W 能亮。啪嚓

楼主:
引用 网友A:
1IN4733=5.1v-1W
草帽=2.8-3.2v--0.2W
串联=2.8+2.8=5.6v

嗯,并联时两个灯各接一个电阻应该可以降压吧。但是电流也降了,这样亮度不够。

楼主:
嗯,并联时两个灯各接一个电阻应该可以降压吧。但是电流也降了

网友:
容抗降压经验公式:C = 15 I

网友:
1,容阻降压不是简单交流电路知识就能正常工作的。
要考虑启动冲击电流和接触不良的电压抖动,需要加一个限流电阻,确保峰值电压下电流不击穿后面的低压元件,而且这个电阻必须耐压400v以上,用贴片不行,两个贴片串联都不行。
不加这个电阻,你反复开关这个电路,大概率烧灯珠,即使用大功率灯珠
2,楼主这2个led烧是因为电流大了,换大功率灯珠
3,并联更亮是因为串联时有大部分电流被稳压管旁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