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厨房下水道油脂堵住,怎么处理?

楼主(2021-12-17):
用了开水,用了弹簧,用筷子捅,还是不行,哪位师傅有好办法

网友:
主要是堵在哪个位置了...

网友:
管道疏通剂
火碱

网友:
我家洗菜盆下的管子堵了,拆开看是类似于糠一样的东西。好像还不是单纯的油脂。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跟弹簧类似的管道疏通器还有自己制作的水管一头可以安装在水管角阀上另一头插入下水道用湿布缠绕水管塞紧打开角阀用高压自来水也可以疏通下水道。

网友:
对的对付油污 火碱+开水 非常的有效 ,使用时注意防护 毕竟是强腐蚀性的东东

网友A:
最好别用开水,现在的下水管都是PVC的,一般只耐70度以下的温度,粘合PVC管的胶水耐高温性能更差,用开水冲几次没准楼下就要水漫金山,到时候你要赔他装修,得不偿失。
用物理方法最好,弹簧的话,用粗的那种,细的不好使。

网友:
除了弹簧,别无他法。

网友B:
超市里买,“管道疏通剂”按说明书使用;或者用“氧净”加50度的热水就可以。火碱感觉比较危险也不好弄到及存储,最好别用。

网友:
管道疏通剂不好用?火碱上,

网友:
烧碱直接往下水管里面倒,再用个棍棍搅搅,等个十多分钟,再倒热水冲,再搞个论坛火爆的洗车机冲冲,基本搞定

网友:
堵的不严重可以用管道疏通剂,严重的话根本没效果,直接物理疏通

网友:
管道疏通剂+热水。
超市卖的那种液体的不好使,去某宝上买颗粒状的那种,一公斤包邮才19块,能用好多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别用开水,现在的下水管都是PVC的,一般只耐70度以下的温度,粘合PVC管的胶水耐高温性能更差,用开水冲 ...

  对的 以前烫弯过 V 型那地方 下垂很多 ,然后再用开水烫  手动往上拉  再加冷水 恢复原形 ……

网友:
  京东 威猛进口版 ……

网友C:
淘宝买管道疏通剂,我家用的,感觉挺好用,白色的粉末,加入热水,能分解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市里买,“管道疏通剂”按说明书使用;或者用“氧净”加50度的热水就可以。火碱感觉比较危险也不好弄到及 ...

淘宝十来块钱一斤。

网友:
引用 网友C:
淘宝买管道疏通剂,我家用的,感觉挺好用,白色的粉末,加入热水,能分解很多东西 ...

淘宝的管道疏通剂有不少加了火碱,发热量惊人,会烫坏管道。

网友:
火碱效果最好,但是也很危险,一定要控制用量,千万不要求快,用水稀释开,注意温度和浓度,慢慢倒,时间长一点,要有耐心。
我再推荐一个泡沫型的,大概也是掺了火碱,腐蚀性很大,别沾到皮肤上,一沾到,马上用水冲洗,多洗几次,最好用白醋洗。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4XYF&_u=h15h1j7fc30
这个不会起高温,适合慢慢分解。堵得越厉害越好用。

网友:
烧一锅开水,里面加上洗洁精,往下水道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