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论坛买的福玛特M36扫地机,只有一个脚走路了,不知哪位兄弟修过

楼主(2021-12-17):
论坛买的扫地机,只有一个脚走路了。右面电机不转了。
是不是这个A4950T电机驱动坏了?

不知道哪位兄弟修过。
因为原来我的锂电池容量太小,就买了四节36650,
用原来的充电保护板。
电量是足了,却这样的了右面的电机不转了。

网友:
对调一下试试

网友:
买个新脚换上,我的科沃斯也这个毛病,拆开看了没看出毛病,手动转电机也跟着转,传感器也没检测出毛病,但就是时好时坏,最后售后上100买个了轮子解决,但这个轮子淘宝单独买只需要50!

网友:
电机坏了

楼主:
但是电机不坏,我用5伏电源,电机走得很好啊。

网友:
可能是触点等其它地方出问题,需要慢慢排查。

网友:
这机器人怎么少了一个滚筒刷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我的戴森二代机器人也不好用了,一脚就剁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