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请教下大家,这酒精气化炉的炉心内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楼主(2021-12-17):
想制作酒精炉,网上看到这酒精气化炉,看外观结构简单,但搞不清楚炉心部位的结构,请有的朋友给发下拆解图吧。谢谢

网友A:
这个玩意我多少还是了解的,气化炉,气化炉,液体酒精必须气化成气体,并且和空气混合后才可燃烧,注意通炉头的那个管子了吗?必须是通过炉子加热才行,那个管子是从炉腔直接穿过去的,目的就是吸热,气化酒精。气化酒精通过那个阀门控制,通过下面管路通道炉腔里和空气混合燃烧。很简单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玩意我多少还是了解的,气化炉,气化炉,液体酒精必须气化成气体,并且和空气混合后才可燃烧,注意通炉 ...

谢谢回复。

网友:
这个结构,估计使用时酒精瓶有压力

网友:
靠重力产生的压力

网友:
其实还是加热,跟易拉罐做的差不多原理吧,就是方便贮存酒精。那种打气的气化的才是高大上,就是做起来要材料麻烦,易拉罐最方便,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