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容量下降 只能充到标称容量的70% 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2021-12-17):
各位大神,锂电池实际容量容量下降了,就是充不到标称容量了,只有标称容量的70%,甚至50%,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除了需经常充电以外,有没有什么隐患

楼主:
补充说明:电池是笔记本里拆出来的,LG或三洋的,不是那种虚标电池

网友:
寿命将尽,日暮西山!对容量,体积,续航,没有什么要求的,可以继续发挥余热

网友A:
心烦东西  立刻扔了 不要将就,现在大单体电池 弄一组  心情愉快  神清气爽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心烦东西  立刻扔了 不要将就,现在大单体电池 弄一组  心情愉快  神清气爽 …… ...

你往笔记本上面弄大单体?

网友:
继续用咯。反正电池废了,笔记本的性能也跟不上时代,也要换了。

网友:
看你用作什么地方,一般DIY没问题吧

网友:
放气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往笔记本上面弄大单体?

  理解成电池组了

如果单节18650  纠结什么 ?  手里都是尽量换成特斯拉21700 ……

网友:
充电发热的就扔了,其他的还可以放着,说不定什么地方可以用用

网友C:
我记得是容量降到80%以下,基本上就算报废了。
如果内阻不大,就是充电不发热,电压不会很快就下降很多。
那还可以用在一些有电池就能用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是容量降到80%以下,基本上就算报废了。
如果内阻不大,就是充电不发热,电压不会很快就下降很多。
...

不用快充(充电电流300mA)电池不会发热,充满后电压也不会回落,用快充(1A)电池会发热(表面温度45左右),充满后电压有回落,从4.2掉到4.0左右

网友:
正常继续用,只有笔记本还能失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