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单独测电源没问题,插盒子里再测量电源就几乎没电压输出

楼主(2021-12-17):
家里机顶盒坏了,不通电,单独测量电源是输出12v,但把电源和盒子接通再测量电源就几乎没有值了,
听人说可能是盒子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这双12才买的万用表,测电源输入都有问题,后面有没有问题根本无法判断,我懵了,这到底是哪里坏了。

求助各位上仙,给我指条路。

下面这张图里的BFBB1是电源管理芯片吧,这个原件的参数信息我怎么也找不到,能告诉我怎么查吗?

网友:
你这基础知识需要加强学习

网友:
,如果适配器是好的话,插上没电压就是短路了呗,拔电,测芯片的输出看短路了没有,如果短路就拆掉电感或者芯片,再测输出端,还短路的话,应该差不多可以扔了

网友:
有维修电源就容易了,烧机大法,哪个芯片热就是哪个里坏了

网友:
估计滤波电容坏了,电源没带载能力了

网友:
多简单啊,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高度怀疑你的12V电源适配器坏了,不要浪费时间怀疑万能表坏。你可以用二极管档测量一下机顶盒电源输入端的正反阻值,如果不是低阻值的话(几十欧姆以下),不会一点电压都没的。电压适配器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小电机或电动车上用的小灯泡带负载试一下能不能驱动。这类故障通常就是12V电源适配器输出端的那个电解电容鼓包干枯失容而已。

网友A:
这种输入就没电压的很好修啊。。用通断档测输入端,如果确定是短路就通电用手摸,哪个发烫拆哪个,拆到正常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输入就没电压的很好修啊。。用通断档测输入端,如果确定是短路就通电用手摸,哪个发烫拆哪个, ...

我好几个捡漏的都是输入短路的,修的好爽。。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建议换一个电源试试

网友:
上手一摸就知道了,不是一般的烫

楼主:
电源真没问题,换了几个都一样,插到盒子dc口,把盒子电源关掉,测有12v,把盒子开关打开再测就没电压,板子和我心一样拔凉拔凉的,这天气大冬天,板子发热我应该能摸出来@xuelang1979 @x067 @zjccw @543624636 @linuxabc

楼主:
基础知识需要加强学习,我就是一个业余的业余,请各位原谅。各位师傅教教我

感谢ploestar @ploestar上面蓝色的电容,我用万用表蜂鸣档测是通的,我万用表电容档最大只能测200微法,所以没用电容档

楼主:
手头上刚好有个470微法10v的电容,能替换这个16v470微法的电容吗?

网友:
蓝色电容是通的,说明板子上电源部分短路了。

网友:
盒子短路,,开关电源直接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