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哪位大神知道对于没有开关自锁功能的电钻如何让它自锁呢

楼主(2021-12-17):
傻乎乎的买了个手电钻支架回来,想当然的以为自己有台钻了。结果才发现自己手头的无刷电钻是不带自锁开关的。使用的时候必须一直手捏着。这不是扯蛋吗。。。。
请教下万能的坛友们,你们有谁知道有什么办法使用的时候固定开关吗?别告诉我用电工胶布或铁丝绑死开关啊

网友:
用轧带  扎上

网友:
用胶布粘一圈,再在电源输入端接个开关,完美解决。

网友:
这样简单的问题也发帖你不适合折腾

网友:
电工胶布或铁丝绑死开关然后在加一个刀闸!

网友:
换开关 换电钻

网友:
无数方法,看你手头有什么用什么

网友:
晾衣服的夹子有吧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大的衣夹子,方便简单,恢复起来也快,不过,调速的功能就不能用了,不过可以自己做一个可以调节夹的角度大小的夹子,这样就可以用上调速的功能了

网友:
可以用橡皮筋绑紧的

网友:
502或者AB胶啊,粘住就行

网友:
做一个铁箍,做个活的卡扣,用的时候箍上,不用的时候取下来。

网友:
脚踏开关,实用又安全。

网友:
就用扎带绑,滑竿上搞个行程开关

网友:
不上电钻图,明显是显摆架子的,差评

网友:
把开关拆了,换个能自锁的上去,老哥的支架多少买的啊?

网友:
无解,除非拆了

楼主:
坛友们永远都是最牛叉的

网友:
临时找个扎带绑紧
永久就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