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爱折腾,WindowsXP 7 10 11从来不是选择题

楼主(2021-12-17):
【爱折腾】WindowsXP 7 10 11 Ubuntu 。。。从来不是选择题

微软使尽全力想减少旧系统的保有量,依然有很多用户不肯放弃,甚至还有人把付费的延展补丁放出来,继续延续老系统的生命力。

在这里无意引发口水战,毕竟在我眼中没有好不好( 都是别人家造的,我又没股份 )只有需不需要。

手里有很多电脑,但是没这么多桌面空间任性摆放(书房被猫猫霸占,可怜只有在卧室开辟第二战场),于是就保留了一个笔记本工作站加双显示器作为主力,一个Thinkpad T430i 作为测试。。。还有多个小固态硬盘。

放几张图吧,还需要解释吗?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63867848223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18390810198

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喜欢折腾 虚拟机,双系统,磁带机,盘阵,黑白裙,黑苹果,海康,HTPC,PE,Ghost,ESXi,Docker, WSL, Multipass ,ESP32 也不冲突。

说这么多,是想抛砖引玉,招集几个爱好者进行几项讨论:“疫情背景下,尽量减少面对面 IT支持。1.快速恢复工作环境 2.数据异地备份 3.用技术提升工作效率 ”。
有意者加薇“TI486DX2”(第二个是字母i),暗号“论坛IDxxx”。
需要有支持ipv6的网络和至少一台支持UEFI的测试电脑,几个高速U盘几个小固态。其他不做要求。不收费也不发放费用。
关于是否支持ipv6的自测 :  http://test-ipv6.com/

网友A:
戴尔510m(大学毕业第一份薪水购买,)安装的XP系统。使用流畅无比。
戴尔D630,现硬件升级加内存固态盘,安装win64系统。光驱改存储数据盘。安装各式的测试软件。充当网络软路由和下载机使用。
ThinkPad x1 YoGa,办公演示使用。
机架式存储设备:惠普gen10PLUS,8*4的酷狼NAS盘。远程数据备份和资源存储服务器。

网友B:
虽然新系统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但今天在DFU刷苹果的时候,在WIN8下直接叫我更新最新版本,但WIN8下的ITUNES已经是最新了,没办法又拿另外一个机装个WIN10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新系统很多东西需要去适应,但今天在DFU刷苹果的时候,在WIN8下直接叫我更新最新版本,但WIN8下的ITUNE ...

碎片化严重的时代,不是折腾别人就是被别人折腾。一会网银要IE,一会儿dynv6要firefox, 一会专利网要office2003,一会客户要office2016。8.5元买一个硬盘抽取盒解你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戴尔510m(大学毕业第一份薪水购买,)安装的XP系统。使用流畅无比。
戴尔D630,现硬件升级加内存固态盘, ...

D630我有,光驱是并口的,都在吃灰。。。难道你有2.5寸并口大容量硬盘?

网友:
一台老笔记本,装的是不忘初心的精简win10,21H2目前运行流畅,办公下载没压力;也是固态盘系统,光驱位光HDD用于下载之类的;毕竟省电。

一台台式机,装的是win11最新版,平时用于孩子玩玩,最近主要用于压片,毕竟支持英特尔的集显硬压QSV,压HEVC速度还是快很多的,比CPU软压快至少5到10倍,画质据说还不错,反正我看不出来。

孩子还有一台笔记本,小米12.5寸的,带学校去比较方便,毕竟只有1公斤左右,系统也是最新的。

还有一台J1900的机子,用于偶尔播放视频接电视,装的是win10 LTSB版本,运行也还流畅。

所有机子都是固态硬盘,跑系统基本不感到卡顿,启动也快。

网友:
对的,不是选择题,因为没得选择。不只电脑,包括其它的智能产品,厂商早已用尽各种手段设置重重障碍阻止用户重返旧系统,重回旧版软件,而用户并没有选择的权利。

网友:
所以我经常手上有至少两个系统的机器

网友:
一台t7200,2g,8gssd的老本子,装了xp,其他的稍微年龄大点的电脑装7,新的电脑装10——也有的机器是因为只能装10才装了10的。上传下榻书房的主子图,可能关注度会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D630我有,光驱是并口的,都在吃灰。。。难道你有2.5寸并口大容量硬盘?

某宝购买的光驱改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购买的光驱改硬盘盒

D630 硬盘位是SATA的,就没去折腾了,没想到还真有这光驱盒。话说这D630真皮实,现在还能用,偶尔串口连交换机还是很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D630 硬盘位是SATA的,就没去折腾了,没想到还真有这光驱盒。话说这D630真皮实,现在还能用,偶尔串口连 ...

看到你这个SATA盘位硬盘盒,老式的IDE硬盘如果想当移动硬盘用,配哪种硬盘盒好?

请指导一下,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D:
客厅电脑H81+3258,win7,考虑换成win10主要看电影
私人电脑B85+3260,win7,主要处理文件,顺便作为仓库机,6sata口带4机械盘+1固态,一个装了盒子引出桌面,4个sata供电独立开关,大部分时间是固态使用,最重要就是玩以前的单机暗黑2和火炬之光这些,还有玩玩私服,但是这台电脑绝对不登网银,现在新的单机没兴趣,在考虑换成E3-1245,看价格
还有一台笔记本I3-3xxx(忘了),老婆和女儿日常使用,不过现在她们都是平板和手机
最近翻仓库搬出一台amd x3-400e+785主板+4650显卡,这个厉害了专门特意装win2k和winxp,专门用来运行当年的某些专用软件。说实在很多现在的软件不如当年的破解版的软件,而且无广告,但是新系统运行不了旧软件,新硬件也不能支持旧系统。

网友:
我单位还有几台办公电脑在用XP呢,他们都不愿意换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你这个SATA盘位硬盘盒,老式的IDE硬盘如果想当移动硬盘用,配哪种硬盘盒好?

请指导一下,给个建议 ...

IDE小盘最大不超过500G吧,如果手里有盒子勉强用用,新买盒子没意义了。不过“易驱线”倒是可以留一个,万一救个急什么的也能派上用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IDE小盘最大不超过500G吧,如果手里有盒子勉强用用,新买盒子没意义了。不过“易驱线”倒是可以留一个, ...

IDE小盘最大不超过500G吧

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客厅电脑H81+3258,win7,考虑换成win10主要看电影
私人电脑B85+3260,win7,主要处理文件,顺便作为仓库机 ...

请问 4个sata供电独立开关 是怎么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 4个sata供电独立开关 是怎么改的

开始我是想自己做的,网上卖的都是机械式琴键开关直接控制,我自己试过就算船型开关都有可能接触不良,最后找到下面的这个,按照图片的应该是间接式控制一路sata的两个电压通断,这样可以避免接触不良的电压不稳,最重要是他两路接入解决了我原来电压的线接头不好造成的电压不好。我当时还提议他们做一套轻触式带自锁的电路,他们推翻了,说热插拔需求就不能自锁。
我截图了,你自己找,这个产品应该有两三个商家卖,我找便宜的。应该没有广告嫌疑吧。

网友:
硬件基本就决定了系统

网友:
有 大神 指导如何 在一块SSD硬盘 上安装  XP  WIn7  Win11  三系统嘛?

也想 方便 切换 调试 各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