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这是什么遥控器:YSAA0FB(解密)

楼主(2021-12-17):
捡一个遥控器

网友:
格力的解码器啊!用得上的是好东西

网友A:
最后一个蓝的红的是啥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个蓝的红的是啥东西?

金线

网友:
又来炫耀啊,,,,,

网友:
又上9999金,看样子发财的兴奋劲还没过

网友B:
前几天刷视频刷到过 格力的新空调装好后无法开机,用这种遥控解码才可以完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刷视频刷到过 格力的新空调装好后无法开机,用这种遥控解码才可以完工 ...

只要解一次就永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解一次就永久吗?

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的,好像是为了防止区域间串货,所以应该只有新机会有这种情况,最多就是换新主板会需要重新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要解一次就永久吗?

对,这应该是格力的调机师傅遗失的,现在他们是 装机 一批人,调机一批人。按区域出货,就算新机被偷了,你也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这应该是格力的调机师傅遗失的,现在他们是 装机 一批人,调机一批人。按区域出货,就算新机被偷了, ...

那我留着是不是也没用啊!说明还有射频呢!这不是红外的嘛

网友:
类似的玩意在卖空气能的人那见过,通过这玩意可以让钱没给够的机器只能运行一定的时间,到期后要么你直接付尾款给你完全解除,要么是根据你付的尾款多少再让让你用上一定的时间,等你有了钱了或是啥时候又锁了再联系人家再来解一次。